刚买的TEK1012B-SC示波器感觉噪声有点大,(和CRT示波器相比)有经验的兄弟给鉴定一下。

楼主(2009-04-08):
开机一小时,执行自动校准后的波形(交流耦合,输入接地)

楼主:
发错地方了,麻烦版主给移一下吧

网友:
都这德行..不过你这个也太大了点吧?
输入不要选择接地.看看是怎么样的?再不行把探头拔了..

楼主:
我用它来测lm2576的输出噪声得到下面结果,用CRT的示波器则看的非常清楚(两个示波器水平都是10uS,垂直都为20mv)
这样的示波器能算是正常吗。泰克的手册里没有提到噪声的指标。

楼主:
回2楼:我说的输入接地是把探针接地,不是在机器上选的“接地”
把探头拔掉噪声也是差不多。

网友:
TEK这种类型的都差不多这样的.
或者你把AC电源的输入部分用隔离变压器隔开,也许会好些的.

网友:
模拟示波器看到的波形都比数字示波器好看,所以我公司的工程师到现在还在用几百块的模拟示波器,花几万买的数字示波器仍在桌上没人用。

楼主:
【5楼】 ywl0409 老黄牛

TEK这种类型的都差不多这样的.
或者你把AC电源的输入部分用隔离变压器隔开,也许会好些的.
++++++++++++++++++++++++++++=
是把示波器的电源隔离吗?

【6楼】 newbier  模拟示波器看到的波形都比数字示波器好看,所以我公司的工程师到现在还在用几百块的模拟示波器,花几万买的数字示波器仍在桌上没人用。

++++++++++++++++++++++++++++

上当了以为数字示波器能好用一些

网友:
找泰克的换一台,这个噪声太大了,按标准应该不能出厂的啊!

楼主:
【8楼】 smallsnail 燕 青

找泰克的换一台,这个噪声太大了,按标准应该不能出厂的啊!
————————————————————-
找泰克换一台,理由是什么呢?他技术资料上没有提到噪声的指标啊他硬是说合格怎么办,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标准”之类的东西呢

网友:
噪声是有点大了~我的TEK没你这么大哦
至于模拟其实是效果有限
数字更真实反映情况,本来就是信号有毛刺的,根本不可能如此平滑
偶用20W的DPO7104看都如此,如果说20W的TEK DPO7104不如这些低端模拟示波器,很难令人信服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先打电话问问经销商能不能给换。不行再找泰克的售后服务。

网友:
另外~注意示波器放置在干扰源附近也会导致噪声大增的~
可以DC和AC比较看看,随便移动一下放置位置,附近最好没有辐射源

网友:
数字示波器都噪声上没有办法跟模拟的比的!

网友:
司空见惯了。。。
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降低噪声的同时也可能把该有的信号屏蔽掉,低端模拟示波器看着平滑才有问题
楼主的机器是不是用于教育专供的?

是有些大。。。当然也跟所处环境有点关系

网友:
楼主的确实有些大,刚拿DS1102E试了试

50mV档位交流 (原文件名:50mV.jpg)

5mV档位 (原文件名:5mV.jpg)

2mV档位 (原文件名:2mV.jpg)

2mV档位用手触碰示波器BNC外 (原文件名:2mV接手.jpg)

30.4mV角波信号,100K (原文件名:巴8文件0.jpg)

网友:
我发现有个现象,每当讨论示波器的时候,总有某人说道  我用20W的示波器, 我。。。3.5万的新示波器;  我用1万多的fulke

老是把老爸的东西show出来;

有本事自己买一个;

我公司还有一套100多万的数控机床呀,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帮助。

泰克就是硬说说正常,还在进一步交涉中。

楼主:
【15楼】 tjzhky 李军
楼主的确实有些大,刚拿DS1102E试了试
++++++++++++++++
你测得最后一幅图,有没有“取平均”之类的。
下面是我测得30mv、100k三角波。(他的测量值全是错误的)

网友:
回【18楼】 wajlh
我在15楼的最后一张图,没有开启“平均”等附加功能,如果开启“平均值”还会平滑些

从您18楼的贴图来看,这台泰克TDS1012B的小信号是有些问题...20mV档位而已,不应该这么“难看”

另外,在国内还没有一个完善统一的示波器计量标准,机器个体差异也会有,如果泰克说没问题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我只想说一点,用探头测的信号和用高频头连接线测的信号没有可比性。

楼主:
谢谢【19楼】 tjzhky 李军

楼主:
无语中,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 北京分公司。给我的答复居然是“此型号的示波器均是这个样子”。
不能这样就完了,兄弟们帮我想想办法。整他一下

网友:
这是手头的Tek MSO2024 (参考价3W8)实际测量图
给你参考一下,噪声也不算少
应该说,你的1012在这个程度估计是可以接受的了

AC 20mV 探头短路 (原文件名:TEK00001.PNG)

AC 50mV 探头短路 (原文件名:TEK00002.PNG)

AC 50mV 探头不接 (原文件名:TEK00003.PNG)

AC 20mV 探头不接 (原文件名:TEK00004.PNG)

另外,回应某些人的说话:对于仪器,我根本就不用自己买,有全部使用权足够,何必自己花钱呢?
仪器只是工具,不用花钱就能用,多爽~反正都是会折旧的
这和现在很多公司都配笔记本PC一样,作为嵌入式研发人员配备有好用的仪器,这也没啥的

楼主:
【23楼】 lysoft
能不能麻烦你一下,用你的示波器测一个  “30mv、100k的三角波”看看什么样子。不开“平均”等附加功能
谢谢了。

网友:
安捷伦34410A任意信号发生器
30mVp-p,50% 100KHz三角波
MSO2024在50mV档位,同样看不见信号,但20mV档,就很清晰
估计其内部价处理有区别

楼主:
谢谢lysoft

20mv那张图片毛刺也挺大的,线条非常粗,估计泰克也就这水平了
50mv那张图片应该是没有同步造成的吧。

楼主:
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

网友:
问题是50mV没法同步
怎么调节都是如此哦

50mV档的固有噪声也大过20mV的
上面的图都说明这个问题的

有源探头就效果很好,只是没比较意义了

网友:
内容发重复了~晕
不过微噪声是不好处理的
用1X的探头就没有问题,10X就真的衰减太多,干扰厉害

楼主:
谢谢lysoft ,热心人
不追究泰克的事了,不知道用国产的示波器,毛病会不会这个还多。

网友:
呵呵,高端技术水平上,国产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没有绝对完美的产品,因为设计开发这个产品的人类自身就不完美^_^

高端示波器产品还是建议美国品牌

50mV比20mV档位噪声明显?。。很不解~不合常理

网友(2012-02-26):
楼主莫非开示波器的波形平均功能?

网友:
总感觉CRT直读的示波器看上去比较完美一点,只是个人感觉

网友(2012-08-03):
别以为花了大几千上万就是什么都好,首先你这样测量本身波型抖动就大,交流耦合这样就不错了,用再好的电容也这样,因为为了平衡直流点,电容两端在不断充放电。你应该采用直流耦合,调节波型位置直至可见波型,我用示波器从来不用交流耦合的,从来都是x10

网友:
CRT只不过平滑后隐藏了噪音信息, 那东西本身原理就是个平均显示的. 说数字示波器不好之前,先搞清楚模拟示波器的原理再发表结论比较合适.

网友:
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连续时间系统,一个是离散时间系统。
数字采样后的信号是一系列离散值,对这些值做还原的时候需要加fs/2抗混叠滤波器,例如音频DAC还原出模拟音频信号后都需要一个低通滤波器来平滑信号。
当直接将离散信号作为波形显示时,如果不加数字滤波器做平滑,信号会包含大量噪声。低端数字示波器受限于硬件性能,对波形的后期处理非常有限,所以“噪声”比模拟示波器大是正常的。

网友:
还是买国产的吧....能省不少钱.....

网友:
经常能遇到在噪声信噪方面纠结的客户,有的解释原理能接受,有的是怎么也不消化~~
坛子上懂技术懂原理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网友A:
“我用示波器从来不用交流耦合的,从来都是x10”   LS的兄弟,这句话的前后似乎有问题。
个人观点:无论什么东东,用习惯就好,(泰克其实挺好用,稳定性好),以前用模拟的,没有截屏功能,就用相机拍,现在很多都有截屏,就很方便了,但是响应速度方面始终很难做到像模拟那样,另外数字的有很多很实用的功能,比如测量,运算,等等,这些用模拟的就很麻烦了。已经用了两三年数字的了。现在回去用模拟反而觉得不习惯。

所以我觉得工具要稳定,然后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示波器从来不用交流耦合的,从来都是x10”   LS的兄弟,这句话的前后似乎有问题。
个人观点:无论什 ...

LS正解,其实很多老工程师会说模拟的好用,是因为习惯,先入为主了。要更快速度更高指标,一切都是为了方便使用 更好的测量出想要的结果。如果要说模拟的比数字速度快,比如测开关瞬间 波形一闪而过,模拟示波器只凭肉眼是很难看清的,如果不能抓取下来观测和进一步分析,再快的速度也没意义了。
模拟示波器就像一面镜子,而数字示波器就像一部监控摄录机,虽然镜子具有更清晰直观的特性,但我们不能把各路口的监控摄像机都换成镜子...

网友B:
这款示波器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不能测电源纹波,直接把纹波给淹没了,这个示波器太低端了,tek甚至连输入衰减继电器都省了,直接衰减20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原来拆过),然后就进IC了,所以在小信号情况下,内部的放大倍数相当大假如ADC是2.5V的基准,那么在50mv/div的情况下放大倍数应该是1000倍,20mV/div的情况下放大倍数应该是2500倍,而且该示波器主要IC就两个,一个是放大加AD,一个数字处理,放大过程中也会受到AD数字部分产生的干扰影响,所以噪声得确比较大。

网友C(2012-11-06):
引用 网友B:
这款示波器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不能测电源纹波,直接把纹波给淹没了,这个示波器太低端了,tek甚至连输入 ...

这个说法还有待考证核实,还是有不少搞电源的客户用数字示波器测纹波的,关键在测量方法,如减少探头接地夹线的长度,用接地弹簧替代地线夹子 接地 能改善外界干扰噪声进入,还有的在示波器BNC或外围电路做改进。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暂且不考虑仪器自身影响,示波器只是测量工具,不会智能的去分出哪些该测哪些不该测,只会对现场情况真实的反应,如果做的产品电路对这几毫伏都很敏感了,那外界噪声和周边元器件的干扰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测与不测它都在那里,时刻加杂在产品之上。去除噪声只是为了得到想要的信号,但不要让屏蔽噪声变成掩耳盗铃。
能看出11、41、42、45楼等几位朋友是很有测量经验的资深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还有待考证核实,还是有不少搞电源的客户用数字示波器测纹波的,关键在测量方法,如减少探头接地 ...

数字示波器测纹波本来就可以,只要示波器本身噪声够低就行,像我用的力科示波器就可以,自身噪声低于2mv,像你说的测试方法的问题确实会极大的影响测试精度,但是这个示波器的自身噪声确实有点大

网友:
不过楼主的确实有点大,估计测试方法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