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工程时,发现有个错误,想请教.

楼主(2009-04-08):
把例子的工程导入后,编译不过,有个变量没法识别.
请教两位大哥是什么,地方设置错了.
错误提示如下:
undefined symbol `AVR32_INTC_IPR_INTLEVEL_OFFSET' in operation        Mysnial/src/SOFTWARE_FRAMEWORK/DRIVERS/INTC        exception.x

我没动过工程里的其它设置
只选择了芯片与工程名称.

网友:
...这个错误……你估计要手动给Assembly也就是x设置头文件查找路径。

楼主:
看了
但是对X的头文件设置不是很了解
看了只有#include <avr32/io.h>
我还看了那个UC3B0256.h里面没有这个变量的定义
是不是还要自己加上去啊?
其它都不知道要加上什么头文件了

另外自己加上
#define AVR32_INTC_IPR_INTLEVEL_OFFSET     1
#define AVR32_INTC_IPR_INTLEVEL_MASK       1
#define AVR32_INTC_IPR_INTLEVEL_SIZE       1
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但具体的说我还不知道是几多呢

网友:
to 【2楼】 xiaorenren
    感觉是你的Toolchain版本太低……你应该用最新的Toolchain试试看?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哥
搞个高级的Toolchain就没有错误了
就是警告多点
以后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