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主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吧?

楼主(2009-04-08):
一般的都是选什么电机呢?我是搞控制的,对机器不是太懂。

网友:
牛机都是水冷无刷配变频器,普通是有刷,有交流串激有直流,还有人在DIY的玩具机上用航模BLDC。

网友:
直流电机相对吊磨机来讲应该比较“软”没劲……

估计刻不了硬东西

网友:
买一个直流无刷电机即可,也就是50元以内的支出!别迷信一些飘渺的参数!要想刀具圆跳动小,需要加装轴承!轴承座要做成方形的,表面开槽,这样可以有效的最大散热!别搞成别人的圆形的,不好看而且散热差!

多看看一些主流的数控机床的设计,就会得到启发的!

网友:
【3楼】 mutouyu

直流电机相对吊磨机来讲应该比较“软”没劲……

估计刻不了硬东西
===========
改变传动比,就可以改变输出的扭矩了!正常的切削只需要几百转的转速即可!进行精雕需要几千转!而这恰恰是直流电机的优势!而且,吊磨的成本远高于直流电机!很多人被误导了!

吊磨的好处就是可以拿来就用而已!没有丝毫的成本和使用感受的优势!

网友:
自己换刷电机呀,驱动很简单的

网友:
积分:8
派别:
来自:
【3楼】 mutouyu

直流电机相对吊磨机来讲应该比较“软”没劲……

估计刻不了硬东西
===========
改变传动比,就可以改变输出的扭矩了!正常的切削只需要几百转的转速即可!进行精雕需要几千转!而这恰恰是直流电机的优势!而且,吊磨的成本远高于直流电机!很多人被误导了!

吊磨的好处就是可以拿来就用而已!没有丝毫的成本和使用感受的优势!

----------------------

不大明白……怎么叫吊磨机拿来就用??

直流电机一般运作几个小时需要冷却?

网友:
吊磨其实就是串激电机,也是跑碳刷的,只是定子和转子都是线圈,不受磁钢磁强限制,所以让人感觉比较有力。普通直流电机通常用铁氧体,磁场强度不行,所以力度差。其实现在的NdFeB磁钢磁场强度不差了,所以BLDC也可以做到很大扭矩。

-------------------------

【9楼】 armok 阿莫

连续通电100小时,碳刷得磨掉1/3了吧?

网友:
【9楼】 armok 阿莫

《我们的雕刻机使用的直流电机,安装在雕刻机上,连续通电100小时才出货给客户的。(步进电机也是)。》

armok 阿莫 都要连续通电100小时才出货给客户的,你吹牛吧!

网友:
串激电机在低速时可以获得很大的力矩,但不需要特别的驱动器,因为这种电机机械特性本身就较软,转矩大时,速度会很快降下来;转矩小时,转速很高.
其它的电机机械特性都较硬,要软化机械特性,往往要借助驱动器,比如异步电机的矢量变频器或者直流电机的恒功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