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照片,顶部那个大孔是安装主轴的,想把孔扩大一点,但会影响到旁边的小孔。小孔有什么

楼主(2009-04-08):
乳白色的这一大块,材料是铝的,能否把溶化的铝到进去,它们能成一体吗?因为还要加工。

网友:
电子束焊补上一块就是了

楼主:
孔还是满深的,“电子束焊”属于哪种焊接。

网友:
电子束焊接一次可以焊接200mm深度,所以足够用,不过这东西不一定好找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

网友:
无需修补,不影响结构刚度!修补反而不好!

网友:
电子束焊要真空的吧,没有这么大的真空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