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参与PCB绘制的网友,请根据ifree64的IO修改意见在第三版原理图基础上修改,并绘制PC

楼主(2009-04-08):
LCD部分

D0~D7        PB0~PB7   // 使用1个并行口         (修改理由,将CAN留出来或用于通道2监听CAN)
CSA             PE6
CSB             PE7
E                 PC1
RW              PC2
DI               PC3
RES             PC4
BL               PF4

DSO部分

OFFSET_PWM    PD0(TIM3_CH1)     // 电平平移PWM
COMP_PWM      PD2(TIM3_CH2)     // 比较器PWM

GAIN2              PG7                         //前端增益控制 输入1
GAIN1              PG6                         //前端增益控制 输入1
RELAY_ATT      PE4                         //前端增益控制继电器

COMP_INT       PF3                          //比较器输出
RELAY_ACDC    PI0                         //ACDC耦合控制继电器
CH2_INPUT     PA3/PD3(TIM2_CH2/TIM2_CH3)                           //通道2逻辑输入
ADC_INPUT     PF0(AIN10)             //通道1模拟量输入
CAL_PWM       PD4     //探头补偿信号PWM

KEY部分
KEY_0          PD7                              // 行线、列线使用了不同的IO
KEY_1          PD6
KEY_2          PD5
KEY_3          PG2
KEY_4          PG3
KEY_5          PG4
KEY_6          PG5

其他
UART1_TX      PA4(UART1_TX)
UART1_RX      PA5(UART1_RX)
UART1_CK      PA6(UART1_CK)
-----------------------------
去掉蜂鸣器输出,使用PD4产生探头补偿信号!
请参与PCB绘制的网友根据上面得IO分配意见修改第三版原理图,并绘制PCB。

网友:
我有一处不明白:

COMP_INT       PF3                          //比较器输出

比较器输出即触发输入放到PF3是否合适?PF3不能触发ADC进行转换吧?

网友:
我的想法是比较器输出产生PF3的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中启动ADC数据采样。如有更好的方案请指出,谢谢。

网友:
去掉蜂鸣器输出,使用PD4产生探头补偿信号!

虽然这样可以用BEEP功能输出的1k、2k、4k信号作为探头补偿信号,但这个信号是内部128K的RC振荡分频后得到的,请考虑是否合适。

网友:
把:

CH2_INPUT     PA3/PD3(TIM2_CH2/TIM2_CH3)                           //通道2逻辑输入(连2个IO)

调整为:

CH2_INPUT     PA3(TIM2_CH3)                                        //通道2逻辑输入

另外,把 COMP_INT 改为连接 PD3(ADC_ETR)

网友:
TO 【3楼】 ifree64

如果觉得不合适,可选择其他PWM输出,目前根据原理图,还有以下IO口剩余:

PE0
PE1
PE2
PE3
PE5

PF5
PF6
PF7

网友:
CH2_INPUT需要两个引脚的原因是一个用上升沿捕获功能、一个用下降沿捕获功能,来实现测量电平时间。

PD3(ADC_ETR)是触发ADC转换,但我们为了控制ADC采样率,已经用TIM1来触发ADC采样率。而示波器中的触发是在信号的同一个起点开始显示波形,好像不是ADC_ETR实现的功能。

网友:
针对 ifree64【3楼】提出的问题

可以这样调整:

把KEY部分KEY_0~KEY_2调整一下:

KEY_0          PD7                              // 行线、列线使用了不同的IO
KEY_1          PD6
KEY_2          PD5

调整为:

KEY_0          PF7                              // 行线、列线使用了不同的IO
KEY_1          PF6
KEY_2          PF5

然后把PD7作为补偿信号输出。

网友:
关于定时器的使用,是我考虑不周吗?

1、TIM1用于触发ADC转换,采样率400K,200K,100K,40K,20K,10K,4K,2K,1K,这需要调整TIM1的更新事件频率来控制;如果再用TIM1的PWM功能输出PWM信号,因为TIM1_ARR控制PWM频率,我们就不能得到频率一定得PWM信号了。所以TIM1只能用于控制ADC采样率;

2、使用TIM2的输入捕获功能,测外接信号的电平时间,需用掉2个输入通道。还剩一个通道,也就是PD4。

3、TIM3只有2个通道,用于产生了2个PWM信号。

网友:
回7楼,
遗憾的是TIM1作为ADC触发源后,再用于产生PWM信号不方便了,ADC触发又只有TIM1和ADC_ETR

PS:为什么看上去你们好像不喜欢用剩余的74HC04来产生这个探头补偿信号呢?

网友:
哦,明白了,是我没有考虑到TIM1用来作为采样率控制。

网友:
TIM2能不能在使用捕获功能的同时,再产生一个PWM信号呢?如果可以就用PD4产生这个探头补偿信号。

网友:
TIM2有三路输出,TIM3有只有两路输出,可以让TIM3作为输入捕获,TIM2作为PWM信号产生,这样刚好满足要求。这样定时器的分工很明确:

TIM1:采样率控制

TIM2:产生三路PWM

TIM3:输入捕获

网友:
回楼上,我考虑过这种分配方案。
问题的关键在于3路PWM信号需要2种不同的频率,用于电平平移和触发电平控制的PWM信号应该要用较高的频率。但探头补偿的信号是2KHz。按我的理解,一个定时器不能同时产生2种频率的PWM信号,因为TIM2_ARR决定PWM的频率,所以,这需要2个不同的定时器。3路输出可产生3种不同占空比的信号。

如果可以分时使用TIM2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用通道2的逻辑功能时,不输出探头补偿信号;输出补偿信号时,不使用通道2的逻辑功能。

网友:
OK,那就这样吧,分时使用TIM2

网友:
那还是按照楼主位的IO分配吧,稍后上原理图。

网友:
【15楼】 my_avr
你改好原理图后将我的那个pcb文件刷新一下,或者传到置顶帖,我来刷新

网友:
在燕清的第三版原理图上,我作了如下修改:

1、修改了两处错误。一处是U8(MAX232)的13、14脚接反了,二是U9(LM311N)的输出上拉改正为+5V

2、修改了电源部分电路,并补全了MC34063的外围参数

3、修改了+3.3V参考电压产生部分电路

4、加强对VDDA的去耦

5、把U8改为ST3232ECTR(可以在3.3V工作)

6、把LCD的可调电位器改为固定电阻,并增加LCD的电源去耦

7、增加外围通讯接口

8、把运放改为双运放(考虑到用四个单运放太占面积了);把PWM完成DA转换部分的运放改为LM358

楼主:
【17楼】 my_avr
---------------------------------
\(^o^)/~

网友:
用什么软件做的PDF,舒服

网友:
图 CH1_ANALOG
C19 要考虑耐压问题。只玩低压就没问题。
R25 R26 R27 的电阻值还是错的,这是正相输入 需要先确定每当放大倍数。

图 CH2_DIGITAL&PRO_CAL
7404 考虑用 施密特 7414

图 POWER
负稳压 可考虑用 79M05。感觉有LCπ型滤波 不用线性稳压也可以,当然有比没好。

楼主:
图 CH1_ANALOG
C19 要考虑耐压问题。只玩低压就没问题。
R25 R26 R27 的电阻值还是错的,这是正相输入 需要先确定每当放大倍数。

图 CH2_DIGITAL&PRO_CAL
7404 考虑用 施密特 7414

图 POWER
负稳压 可考虑用 79M05。感觉有LCπ型滤波 不用线性稳压也可以,当然有比没好。
-----------------------------
我希望本版的硬件结构如果没有原理性的错误,不要再做任何更改!

我们的工期已经拖后很多。如果再改下去,任务就有可能完成不了!

关于放大倍数的我问题请参考SMHO的手稿,那里的推荐放大倍数是1、2.5、5、10。

网友:
因为防抖动。就如我画的硬件电平触发电路,在比较器后加D触发器74HC74一样。
引比较长线去测量地方来些干扰是很正常的。而且有时测量模拟信号。更加要防抖动,否则MCU够忙了。
如果是我还会加很少的RC滤波。
74HC04与74HC14脚位一样,到时喜欢什么就焊什么就是了。

网友:
关于放大倍数的我问题请参考SMHO的手稿,那里的推荐放大倍数是1、2.5、5、10。
---------------------------------------------------------------------------
反馈 :R24:10K
          R27     R26    R25
对地 :X、6.6K 、2.49K、1.1K 附近可选就这几个了。
       1  2.5     5      10
6.6K的电阻 可能要用2个3.3K 6.49K小了点也可以。6.65K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