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咨询个问题,我要驱动12只7段数码管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楼主(2009-04-08):
希望大家在百忙之中给拿个意见,我要驱动12只数码管,还有十个led发光二级管,应该采用什么方案呢?谢谢了

网友:
静态驱动,n个164,动态驱动,164+n个三极管

网友:
建议用595+三极管的方式,,,

网友:
74hc595

网友:
我用C8051F020驱动32位数码管,很方便,把32位共阴数码管分成四组,每组8位,
每组的A-G八个段连接在一起,用020的四组IO直接驱动;
4组的1-8位的阴极连接在一起,用ULN2003扩流通过一组IO驱动位,
扫描方式是1-4组的第一位同时显示,然后位驱动移位,1-4组的第2位同时显示……
依此类推,直至8位扫描完毕后再次从第一位开始扫描。

这种扫描方式其实和驱动8位是非常类似的,只不过不是用一组IO驱动段,而是用四组IO
同时驱动四组数码管的A-G段。

如果用四个锁存器也可以通过两组IO加四条IO锁存实现32位数码管的驱动,不过要求单片机的IO速度要足够快。

描述得有点啰嗦了,如果画成图就更加直观简单了。

楼主:
请问2楼和3楼的大哥,74hc595+三极管的方式我想用静态显示可以么?那样是不是要好多只74hc595?大家觉得MAX7819的方案,或者TM1629A的方案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
例如用2位共阴 6个
2只74HC595,每次显示2只管。
1只74HC238 1只ULN2003 扫描。
6个IO搞定。

楼主:
非常感谢解答,另外我看TM1629A这个芯片挺便宜,还支持16只数码管,大家有用过这个的么?质量怎么样呢?

网友:
大胆用吧,TM的品质算不错啦。我就在用。

楼主:
8楼的兄弟,tm1629a这个芯片的工作温度是多少呢?我可是需要-20摄氏度的工作温度呀

网友:
2个4094 +1个164 ,5个I/O搞定,俺一直这样用.

网友:
见过用两片164级联来对数码管和LED进行片选的   12个数码管加9个LED.运行效果不错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兄台的指点,我的单片机工作量很大,我不想用单片机在显示上做太多的工作,方案该如何呢?

网友:
那个1629我还真是没找到他的工作温度范围,只有1668的手册上说是-40~85度。我感觉1629应该差不多吧,我目前只用过他们的1628和1638。另外还用了一个开关电源芯片TM0321,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还是595吧,成熟,便宜不耗CPU

网友:
以前8个HC164扫描32个数码管(0.18寸的,连驱动都不用了,164直接可以点亮),51的串口工作在同步(SPI)模式.

羊肉串一样的串一起,动态扫描

网友:
两片ch452或ch451,
8元一只,好像!
http://wch.cn/product/index.asp

楼主:
我决定采用TM1629A了,关键是才2元多点一只,并且使用上还可以

网友:
用3个595串联,三个IO搞定,595的驱动电流比4094的电流大,每1mS去刷新一次,1000/12=83Hz的频率应该不会闪
不知道楼主做的单片机有多少工作量,
;;==============================================;;
;;             主程序
;;==============================================;;
main_loop:
       setb     ie.7                            ;;开启总中断,即EA
main_1ms_work:                                  ;;1ms做一次的事情
       jnb      f_1ms_work,main_10ms_work       ;;
       acall    tim_pross                       ;;时间处理,产生各种时间标志
       acall    led_scan                        ;;12位数码管扫描
       acall    toubi_test                      ;;投币检测
       acall    ir_in_test                      ;;红外开关检测
       clr      f_1ms_work                      ;;
main_10ms_work:                                 ;;10ms做一次的事情
       jnb      f_10ms_work,main_1s_work        ;;
       acall    key_scan_pross                  ;;按键扫描
       acall    key_code_pross                  ;;按键处理
       acall    led_updata_pross                ;;显示数据更新
       acall    eeprom_write_pross              ;;数据保存
       acall    lanquan_run_pross               ;;蓝圈转动
       acall    music_pross                     ;;音乐处理
       clr      f_10ms_work

main_1s_work:
       jnb      f_1s_work,main_loop
       acall    game_pross                      ;;
       clr      f_1s_work
       ajmp     main_loop

以上是我搞的一个篮球机的程序,任务应该也不是很少。

网友:
不考虑价格,而占用资源最少的方案,是采用2只MAX7219或ZLG7219之类SPI接口的7SEG专用LED解码驱动IC级联,只占用4pin口线

网友(2009-07-22):
也可以用两片 6122

网友(2012-04-26):
你好,在吗?你的TM1629A用的怎么样啊,我也正在用,但是没调通!方便的话向你请教下,327888317, 这是我的QQ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