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我收到了4轴(十套之一)现在有些问题,按照你发的使用手册,无法启动。

楼主(2009-04-08):
两个摇杆都打到左下角,可以开启马达,然后可以加油门,油门是在右手上,看起来是日本手了。但是,总是一边先起来,试了几次,终于翻了跟头……
校正平衡和校正舵,也不知道怎样是成功了,怎样是没成功,我都不知道。操作完全跟手册上对应不起来呢……
另外,串口调试板,我也不知怎么连接……,一共有三个插头,没有标识也没有方向的。不知道哪个插哪个……
我以前从没接触过4轴的,就当我BC好了,给俺讲讲吧……
还有个问题,浆要拧多紧,我只是用手拧上的,就得挺紧了就算,因为没有专用工具……

网友:
請你仔細研讀手冊....(感覺有些無語)

串口調試板中有一個接口是只有四根線的﹐板上寫的是S IO﹐接到飛控板上10PIN的接口﹐接正確了后調試板上的燈會亮﹐不亮就反過來接﹐接錯不會燒。

還有問題就打我手機吧...

楼主:
MikroKopter-Tool 软件(V1.50)遥控图:
我标的坐标是以左下为(0,0),右上为(100,100)的,横坐标在前,纵坐标在后
左下角(0,0)

下中(50,0)

正中(50,50)

右上(100,100)

网友:
首先請確認你的收發系統是WORK的﹐很簡單﹐手冊上也有寫﹐四軸上電后﹐三個燈都亮﹐其中黃燈閃的﹐這時打開發射機﹐就應該變成只有一個綠燈亮。(對一下收發的晶體是不是同一個頻道的﹐我有遺失一個19號的接收機晶體﹐現在只有一個發射晶體了...哪個有收到四軸后發現多一個晶體的好心把它發回來給我吧﹐ ﹕(  。)

我的手冊給的圖都有說明是對應哪一個遙杆的位置﹐你的圖我看不懂﹗還什么坐標的....

不過聽你說電機能啟動﹐應該問題不在這的。我感覺是我寫的手冊你沒看懂﹐難道是文化差異?......

楼主:
那个晶体正好在我这里,真是冤家啊﹕)
不是看不懂,而是完全不管用。
我必须两个摇杆都打到左下,才能开启电机,都打到右下,才能关电机,跟你说的只控制一个遥杆,对不起来
遥控是好用的,但是,通道好像串了,我油门加到最大的时候,上面图中的2,3,6都显示满幅

楼主:
上面的图,只控制油门那根摇杆,另一根在正中。晶体的事情,自然是对上的,你多发的那个,差点被我扔掉﹕)
000,000_______   050,000_______   100,000_______
       |       |         |       |         |       |
       |       |         |       |         |       |
       |O______|         |___O___|         |______O|

000,050_______   050,050_______   100,050_______
       |       |         |       |         |       |
       |O      |         |   O   |         |      O|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000,100_______   050,100_______   050,100_______
       |O      |         |   O   |         |      O|
       |       |         |       |         |       |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网友:
to【4楼】 byintra

很显然,你的遥控器处于CCPM模式

网友:
你看一下遙控器的說明書﹐把遙控器設成固定翼模式﹐把通道映射設置好(看樣子你應該把前四個通道改成3124﹐現在是3421﹐把1和4通道調一下)﹐其實這看一下遙控器說明書上關于接收機接法的那個圖就可以知道怎么設了﹐例如﹕第三通道是油門﹐那么就在MK-TOOL上油門后的數字寫成3﹐其它通道也一一映射好﹐作了任何修改都要按右下角的"寫"。

另﹕終于找到我的19號晶體了...能不能把它寄回來給我啊...

网友:
TO 【6楼】 RickyZhou

現在用的什么控啊?看你視頻應該是2.4G的控?

网友:
byintra 兄弟你用的是直升机模式了!!!!

遥控器右下角的第一个拨码开关打到 非“heli”模式!!就是遥控器要工作的固定翼模式才行!

ccpm模式是混控的用在4轴上那就是扯淡!一切的问题就出在这些拨码开关上。。pitolan 你可以拍个拨码开关的照片传给lz兄弟!

网友:
to【8楼】 pitolan

futaba 10c 2.4g

网友:
我手頭沒有6C的控...請有的朋友拍個上來吧。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了……刚才把电用完了……充电中……
就是太难操控了……,经常在地上打转……
另外的问题:
1、电池,充电的时候,可以不从四轴上断开么?就像手机那样,电池不拆下来就充电,因为电池上有两个接口,一个接4轴,一个接充电器,总是要拆下来装上去……
2、带了一个夹子,可以给遥控器充电还是啥?
3、晶体,怎么给你呀?

楼主:
我的6C遥控,拨码开关调成下面的样子了,貌似是好用了

另外,pitolan 的19号晶体

网友:
刚组装好potilan的套件,可就是飞不起来,请各位给诊断一下

部件:potilan的电路板套件,FT06-C遥控,电机2212+1047两叶浆,碳纤维框架。

现象:
根据飞行手册操作,马达启动后,保持油门杆在最下边(最小),将另一边的副翼杆回中。
加油门,四个轴的转速开始减慢,油门推到最大,最后四个轴停止。

请各位帮助给看看,毛病出在哪儿了,先谢谢了。

网友:
不用重复发了,搞点图上来,我是看不懂你的描述

网友:
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啊,在玩航模时 一定要先打开发射机。不出事就好,出了事就不好办了。

网友:
玩四轴是没关系的,电机的开启是要油门和副翼同时打到最小1秒以上电机才动,很安全的。

网友:
to pitolan :
昨天所有的配件都到货了。。。没得说--两个字“激动”!当场立即上GWS9050的浆用测试程序测试电调。。。NB!拉力不错!不配是50RMB的无刷电机..做工非常精细。
当即昨天下班回家组装了起来。。。出现N多问题?

1:接收机接收的PPM信号有点干扰

2:在MIKRO TOOL 中映射的每个通道比例值不理想(也就是说例如把3通道的油门值达到最小,效果图上的格子还有3-4格,用旁边的微调到0,但你把油门开到最大,又到不了满幅了)哦!。。。上述测试的时候发射机老是提示电压低(报警),个人认为是否给这个也有点关系!但我都是在发射机没有报警的情况下映射通道的呀!。。。还请Pitolan指点!TKS

3: 当我通道映射好后,然后整机测试,(我是先开发射,后开接收的。。不然主控会报警)。。但我按照论坛的调试步骤进行,无论你是校正,陀螺归零,都没有用!主控的蜂鸣器无响应(按照论坛的调试步骤,当你每次设置的时候蜂鸣器会做出确认声的),操作杆也无任何响应!。。。。。。。哦!我的控是日本手的,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我是严格按照你的飞行手册设置的(极个别的通道没有对应上我自己可以改,然后写到644就可以了)。。。。。。
~~~~~~~~~~~~~~~~~~~~~~~~~~~~~~~~~~~~~~~~~~~~~~~~~~~~~~~~~~~~~~~~~~~~~~~~~~~~~~~~~~~~~~~~~~~~~~~~~~~~~~~~~~~~~~~~
Switching on 上电
The MikroKopter must sit level on a rigid support. The green LED of the Flight-Ctrl is on, the red is off and the beeper is silent. The green LEDs of the BL-ESCs are on, the reds are off. If the beeper beeps the reception is jammed or the voltage of the battery is too low. MikroKopter 四轴飞行器必须放置在水平的坚硬支撑物上。飞行控制板的绿色LED 发光,红色LED 熄灭,而蜂鸣器不发声。无刷电调的绿色LEDs 发光,红色LEDs 熄灭。如果蜂鸣器发声,表示接受受到了干扰或者电池电压过低。
~~~~~~~~~~~~~~~~~~~~~~~~~~~~~~~~~~~~~~~~~~~~~~~~~~~~~~~~~~~~~~~~~~~~~~~~~~~~~~~~~~~~~~~~~~~~~~~~~~~~~~~~~~~~~~~~~~
4:单个电调的PPM测试。我用的是v0.41的固件。。。靠更乱了,装上接收,打开发射机,电调上电。。。我还没有动发射。自己先跑了,并且没有什么规律(像是受到干扰)。。。然后把油门加大,反而转速下来。奇怪的是各个摇杆都对电调有动作。。。乱套了!。。。(刚刚不是映射过的,难道是这个v0.41的固件不行,好像说过要小于0.35的版本。。我简直快疯了)。。呵呵!DIY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呀!

好了,Pitolan 。。。话多,问题也多!(*^__^*) 嘻嘻……还请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
哦。。忘了,这是我控的拨码开关的图片。。默认出厂的都在下面,为了配合四轴,拨码开关的1.2.3.4 都拨到了上面。其他的看需要波动不???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