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交流220V转换到36V以下(直流交流均可以) 要求输入功率200W电路成本最低!

楼主(2009-04-08):
如题

网友:
开关电源!

网友:
最关键处是要不要求隔离?就是说会不会有人站地上摸到输出线的任何一极?

网友:
上 二手市场 淘旧的通信电源

www.dz98.com

楼主:
开关电源价格太高
不要求隔离

网友:
不用开关电源,估计变压器不小

网友:
不要求隔离的话,可控硅相控(移相)最省了.

网友:
串一条电炉丝

楼主:
【6楼】 cock

积分:1313
派别:
来自:
不要求隔离的话,可控硅相控(移相)最省了

利用可控硅相控(移相)输出电流和功率不知道够不够吗?输出200W!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电阻和电容分压

网友:
不要求隔离的话,可控硅相控(移相)最省了

利用可控硅相控(移相)输出电流和功率不知道够不够吗?输出200W!

------------------------------------------------------------
200W很小,2000W也不大!!!

楼主:
可控硅相控好像只能实现功率调节,实时的电压值还是没有调节下来的,就象台灯的调节电路实现的是功率,如何实现正在的调节电压呢?
如下图:

网友:
用可控硅 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