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实时显示波形呢?

楼主(2009-04-08):
一般信号变化是很快的,波形实时显示就要求液晶刷新的速度比较快。我用的320*240LCD,MSP430FG4618的MCU,刷次屏得半秒钟。各位高手有无什么低成本的实时显示方案?

网友:
实时显示是不可能的~数字示波器必定存在死区时间
不过半秒也太慢了吧?
波形捕获速率就是描述这个指标的

楼主:
只要LCD刷新率20HZ以上基本就OK吧,难道这样得用上ARM级别的处理器?

网友:
楼主用的是TFT吧,最好用带总线的单片机或是ARM

网友:
要做到实时显示的话,就必须做到处理和显示的时候,不漏掉一个应该采集的数据.

网友:
TFT LCD顯示實時波形的方法是:

用大規模FPGA來設計TFT LCD CONTROLER,並依據TFT LCD的timing將波形顯示更新率達到最極致,
TFT LCD廠商也必須根據要求修改規格以提高反應時間,不是一般在市面上買到的LCD模塊,
一般數字示波器顯示實時波形要求的更新率最少在1000禎/每秒,
這不是採用32位元ARM就可以達到的,用ARM來做示波器只能算是玩具.

网友:
“最少在1000禎/每秒”应该是采集率吧,显示更新率超过50帧/秒人眼就看不出多大区别了。

网友:
TEK DSO 波形更新率   3800帧/秒
GW DSO波形更新率     2500帧/秒
RIGOL DSO波形更新率  1000帧/秒
-----------------------------
玩具DSO   50帧/秒 以下

网友:
我的理解,这些是采集率,即每秒能触发并记录这么多次,而不是每秒在屏幕上更新这么多次 - 那样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

网友:
最少在1000禎/每秒
试问你见过这样的示波器?就算是专业做示波器的也不会扫那么快,那是模拟示波器做的,这里说的是数字示波器,搞清楚

网友:
經詢問FPGA與軟件設計人員,所謂的波形更新率1000帧/秒以上,
是指在FPGA內部采集的波形次數,算法有好幾種,但不管那一種,
都是取最多次數來做文章,這是行銷的手法.
而顯示波形的次數確實都在50上下,
RIGOL與GW都是一樣的,而TEK則有待查證.

感謝ray0812, lisn3188 的指正.
是我有一點搞混了...

剛才,上去ray0812在淘宝店賣的示波器套件,挺有意思的,
預祝他生意興隆,越賣越多...

网友:
大家因该明白以下几点
数字示波器是先采集后显示             模拟示波器是采集与显示是同步的
数字示波器是有采样深度               模拟示波器没有
数字示波器显示时间是不变的           模拟示波器显示时间是随采样时间而变化的

楼主:
1000帧/秒主要是为了测量的精确性了
既然每秒显示的波形只要求50左右  应该有较低成本的实时显示方案的,并不一定要用FPGA做LCD控制的

lisn3188 是桂林的? 我也是桂林的,在桂电

网友:
每秒1000桢你看得到吗?

楼主:
上面都说了1000帧/秒是FPGA内部数据更新速率 不是TFT刷新率

网友:
1000帧/秒是FPGA内部数据更新速率?没听过,只知道500Ms/s,1Gs/s等指标

网友:
所有示波器的液晶刷新率其实最多都只有60次左右的,所谓的波形更新率是指数据采集到的次数,不是液晶刷新的次数。

网友:
采集率高是有重要意义的,特别是对高频的情况。想想看吧,假如你有一台1G的示波器,你要看的信号周期可能只有1、2ns,如果示波器的采集率是50帧/秒,那么也就是说你每隔20ms才抓到2ns的信号,这对于周期信号或许还不很严重,如果是非周期信号那个“1G”就基本成了个摆设了。

网友:
楼上说的情况可以通过设置触发条件来捕捉和采集率关系不大,波形刷新率一般在看调频、调幅、视频信号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

网友:
普源DS1000E系列波形捕获率是1000 wfms/s
DS1000CA系列是2000 wfms/s

懂的朋友看后面的单位就会明白

网友:
RIGOL的波形刷新率基本属于骗人的,RIGOL的示波器采用的MCU是BF531,总线速度最快只有25M。存储深度1M,波形捕获率是1000 wfms/s,大家自己算算总线速度要达到多少才能接受这么多数据的吧,还不包括数据处理时间和液晶刷新时间。

网友:
【18楼】 newbier
楼上说的情况可以通过设置触发条件来捕捉和采集率关系不大,波形刷新率一般在看调频、调幅、视频信号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
-------------------------------------------------

波形影都没有的时候, 凭什么去设定触发条件?当然可以慢慢摸,如果是很久才出现一次的信号就不知道要摸多久了,这时高采集率就显示出它的好处了。 高采集率的用处当然不止如此,比如在测量jitter时就很有用,如果看调频、调幅、视频信号反倒不要太高采集率了。

“存储深度1M,波形捕获率是1000 wfms/s”是可信的,存储深度1M并非每次采集都用1M,事实上在高频使用时,用500-1000点就足够了,假设是1000点,1000 X 1000 = 1M,做起来并不特别困难。

网友:
照楼上的说法我每次采集几百个点的数据,然后波形刷新率不就可以定个10000 wfms/s?那不是比泰克、安捷伦牛逼多了?
波形刷新率的定法是有规矩的,泰克和安捷伦的波形刷新率就是指达到最大存储深度的时候的波形刷新率。

网友:
你是用10Msps或20Msps采几百个点还是用1Gsps甚至100Gsps采几百个点?你的模拟带宽可以做到多少呢?如果丢开其他指标光那一个和某某比,然后说比别人牛逼,这大概不是搞技术的人会去做的。

网友(2010-08-21):
回复 网友A:

今天测试了Agilent 54645 ,快时基上面都能达到30000wfms/s ,最快上面超过100000wfms/s
而L公司的7100A却只有220wfms/s 打开测量功能立马减半。Agilent 的几乎不受影响!原因是L公司用CPU去运算,而Agilent是MegaZoom
要是在L公司示波器跑一个SuperPI,示波器压根就不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今天测试了agilent 54645 ,快时基上面都能达到30000wfms/s ,最快上面超过100000wfms/s
而l公司的7100a却只有220wfms/s 打开测量功能立马减半。agilent 的几乎不受影响!原因是l公司用cpu去运算,而agilent是megazoom
要是在l公司示波器跑一个superpi,示波器压根就不工作了

我也有54645D,不知道从哪里分析或是显示或是换算出WFMS指标的

网友(2010-12-31):
回复 网友A:
tek dso 波形更新率   3800帧/秒
gw dso波形更新率     2500帧/秒
rigol dso波形更新率  1000帧/秒
-----------------------------
玩具dso   50帧/秒 以下

请问波形更新率是视觉上液晶的更新率呢还是内部做到的更新率? 和采样速率有关吗

网友(2012-04-25):
示波器实际上是有个死区时间的,并不是真正的实时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