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77奇怪的端口问题

楼主(2009-04-08):
最近搞了个项目太奇怪了。使用芯片是16f77 portb端口初始化0x83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改写成0x9f 我只有在while(1)之前有改写的动作,在往后就没有了。 按照程序来说应该是不可能的。 发生改写的时候是在上电运行2个小时之后。有时候稍微长一些。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些。

楼主:
从现象来看应该是非正常改写的。我已经试验了快一个星期了。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我用到了串口,spi,定时器0和1.

楼主:
不好意思,芯片是16f877

网友:
看看是不是外部电路影响的

网友:
端口操作时不能使用位操作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有没有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我有很多地方对端口操作都是位操作!  为什么不行呢?小弟刚学,期待解答。对了外部除了和ICD2连接的两跟线外都是输出。应该不是外部的原因。对了在加一句portb的trisb初始话为0X83但是过一段时间(超过两个钟头)被改写成0x9f  。

网友:
16系列没有锁存输出,你观测到的值是受外部电路影响的,要判断某口是否是被外部电路影响了,把外部电路断开再看看值还变不

楼主:
输出是个发光二极管。刚开始是好用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改写成输入了。我地方对方向位操作啊。

网友:
那只能是程序的事了,一部分一部分裁减吧,看是哪段程序做得好事

楼主:
我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对trisb操作的地方,怎么能呢??对了portb的中断会么?但是我已经关闭了啊。

网友:
会不会是bank设错了,对PORTB操作实际修改的是TRISB。

楼主:
谢谢caochunhua  我想应该不会的。我没有用汇编,是编译器自动分配的。
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感觉很像。 从现象来说,有一段时间不对portb操作就会导致trisb的错误。要是不停的对portb操作就没有问题。因为开始我不停的让他工作就没有问题。后来到了晚上他就处于待机的状态,没有对portb操作的指令了所以就出现了trisb的错误现象。倒是也可能是巧合

楼主:
其实倒也是有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程序的某个部位不停的初始化端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不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