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用CPLD+晶体产生时钟吗?

楼主(2009-04-08):
用门电路和晶体可以产生时钟,请问用CPLD内部的一个非门,引出两个脚来,外接18M晶体和一些电阻电容,可以产生18M时钟吗?

因为18M有源时钟好象比较少,难买。

楼主:
TO:【2楼】 logics

可以说明下为什么吗?我以前用HC04搭过6M的时钟,用CPLD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

网友:
因为这里的非门实际是作为一个模拟信号放大器来使用。
最好是使用非缓冲的HCU04,而不是HC04。
理想的非门是不能用的。
CPLD里的非门不好说。

网友:
有些CPLD带有作振荡器专用的非门,这个可以使用。

楼主:
哦,知道了,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 【2楼】 logics 和 【4楼】 health 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