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讨论,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楼主(2009-04-09):
我从没搞过PLC,只是在本网站的熏陶下,接触了一点点的皮毛,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但是,看到大家讨论PLC的实现讨论的热火朝天,却觉得有些根本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是很重要的,却没有谈到:

1、IEC61131。因为我们对PLC没有深入的了解,以某种PLC作为蓝本,固然减少了考察的工作量和时间,但是往往各家PLC都有各家的标准。而把各家PLC都融合起来的标准,却还鲜有提及。毕竟,标准是浓缩了许多专家们的心得,比我们自己独立考察若干阵营的PLC要有借鉴意义得多。

2、下位机软件。版主总是鼓吹,下位机软件部分占用的工作量不大,技术门槛不高。这句话确实没错。可同时也要明白,就算它的技术含量最低,真要把它做好,也决不如大家想象中的简单。我很看重PLC的一点:确定性。论坛有人曾说“编译型PLC软件只是过渡产物,因为电工们的水平越来越高(言下之意,就是电工也会用单片机了)”。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PLC在时间上的确定性,是自己编程无论如何也很难达到的高度。例如,你怎么保证,一个循环的时间必定在你需要的范围内?如果代码有改动,再一次验证这种时间上的确定性,需要花多少精力?

其中第一点,我认为是上位机的精髓——工作量大不等于技术难度高,我们现在还仅仅局限在如何实现梯形图编程上,那对我们电子工程师来说,可能是有点难度,但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其实并不是。

其中第二点,我认为是下位机软件的精髓——不知道大家对 http://cq.cx/ladder.pl 有什么感觉?有没有看过它的实现机制?我觉得它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它没有IO扫描。对IO的操作,是在程序中需要的地方直接访问IO,而不是在扫描周期的开始,从IO端口读到内存,而在扫描周期的结束,写入IO端口。这对PLC来说,是大忌。

至于下位机的硬件,一方面电路看得见摸得着,可参考的东西不少,另一方面,目前也仅仅是为了实现功能验证,所以电路上的文章在现阶段就不深究了。

网友:
扫描周期的开始,从IO端口读到内存,而在扫描周期的结束,写入IO端口。这对PLC来说,是基本的要求。

程序中访问IO,可以使用 ref指令(三菱)。

(在程序中需要的地方直接访问IO) 这个是单片机工程师的片面理解。还有就是编译型plc,这个部分绝对不是在上位机实现。c模块除外。

网友:
lz说的有一些道理啊。我觉得上位机软件是关键,需要有相当水平的软件设计人员配合才能做好。

网友:
For plc designed.It should be Scan IO,Cannot Direct read io.for some case can use,some case cannot use,because  IO change will effect other command like pluse input state,so ....

网友:
还有就是编译型plc,这个部分绝对不是在上位机实现,
its wrong,编译型plc can work on 上位机实现,because the window system is fast than plc,so can run on 上位机实现.

网友:
有的是这样做的。
下位机接收到上位的指令,并存储起来。
在PLC开机的时候,读出指令,并将其翻译成CPU可识别的汇编指令。这样操作只在开机的时候或者重新下载程序的时候做。
这样应该也算是一种编译型。这样的灵活性在于和上位机的指令接口统一,同时由于运行的是编译好的汇编代码,不必每个循环都重新解释执行,所以速度性能也很好。二者得到兼顾。

觉得简易型的PLC可以参考下这个方法

网友:
fx1-3大概都是这么做的。billleu 你的编译型是什么样子的?目前有没有编译成机器码下载的工业plc?

网友:
上位机和下位机难度应该是相当的.只是工作的侧重点不同.
如果设计模型建立得不好.后期的工作可能就是推倒重来.

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国外的PLC产品和软件都经过的测试和验证的.我们只是使用者,就象是微机一样我们只是用好的.但距离制造还差很远.
但如果不去做,去想.就只会差得越来越远.

网友:
billleu 你的编译型是什么样子的

Fisrt i study FX serial plc,and i develope compatable plc editor,then develope my procon plc,so my editor can edit fx plc.my plc editor can run from plc and on-line monitor on window,if you want download to plc,my editor can download command to plc or complier to avr hex code,use bootloader to download avr code,and on-line monitor,i have post the editor picture and hardware on the forum.PD7 is bootloader switch.

网友:
了解,FNC00—CJ开始的应用指令你是如何编译的呢?

网友:
【楼主位】 Cliff
其中第二点,我认为是下位机软件的精髓——不知道大家对 http://cq.cx/ladder.pl 有什么感觉?有没有看过它的实现机制?我觉得它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它没有IO扫描。对IO的操作,是在程序中需要的地方直接访问IO,而不是在扫描周期的开始,从IO端口读到内存,而在扫描周期的结束,写入IO端口。这对PLC来说,是大忌。

-------------------------------------------------------------

http://cq.cx/ladder.pl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不过知道他是用梯形图的编译方法编译程序。
人家也没有说那个是PLC。只是借用了梯形图的概念,做的编译器。所以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严重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