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24LE01发射功率问题

楼主(2009-04-09):
在使用nRf24LE01时发现,当设置nRf24LE01的发射功率是0dBm时,用网络分析仪看其实际只有-16dBm的发射功率。如果芯片内设置更低的发射功率,那么实际的发射功率也相应降低。
不知道这与什么方面有关系?与PCB布线,元器件摆放会有关系吗?

楼主:
原理图是参考开发板的,应该没有错。但是PCB是自己设计,自己做的。所以不知道PCB和元件的摆放等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pcb什么材质,电阻电容质量要求很高,摆放有要求。

楼主:
PCB材质用FR4,4层板。电容电阻按开发板的要求选用,5%精度。摆放就自己摆的了。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啊!

首先:你没办法放到芯片发射口去测量,你应该是直接用频谱仪接天线在空中测试。这样测出来的肯定不能达到0db
其次:nordic的东东,接收灵敏度是很高的,我测量过在1m的时候,只要有-80db左右就可以收到,如果你用250k传输,接收灵敏度会更高。可视状态下,可以达到20到30米。

网友:
既然有网络分析仪,应该有人懂得如何测真实的功率吧
将平衡转为不平衡,并变到50欧姆,折算下转换的损耗,就是实际的输出了

楼主:
问题是,用网络分析仪测开发板的功率是接近0dBm啊。测试是在天线SMA接口测的,还没有接上天线。
但是同样方式测自己做的板子,就只有-16dBm,通信距离只有2-3m啊。
所以应该真的是输出的功率变小了。

网友:
如果相同的测试环境测试开发板没有问题,而测试你这个板子有问题,那问题极有可能出在:
1,RF OUT的阻抗匹配元件上,建议将匹配网络的零件和OK的板子一一对换测试看看。
2,PCB设计不和你导致特征阻抗不匹配。
3,PCB板材选择不合理,RF传输线阻抗不匹配。

虽然Nordic的RF SOC有效的降低了RF硬件开发的难度,但是还是应当特别注意RF部分的设计,每一个修改都应当非常谨慎。

网友:
ls正解,别小瞧那几个元件

楼主:
感谢MOMO的建议!我这边再重新设计PCB看看。

网友:
【10楼】 samhws
积分:24
派别:
来自:
感谢MOMO的建议!我这边再重新设计PCB看看。
--------------------------------------------------
   多半是你的 PCB 设计的问题,走线方式、长短、板材等对2.4G的信号来说,影响还是挺大的,其实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没找到原因前,也不要轻易重新做板,4层板的工程费不便宜啊。先调整匹配网络部分的电容、电感试试,看在目前的板子上能不能调好。

网友:
我们的经验:
1,严格按照官方推荐的资料做。
2,在一个拼版内做多种设计方式(例如1拼8,可以做8种设计),回来验证测试后选择较好的那种设计正式打样。
3,PCB供应商很重要,要跟PCB供应商充分沟通好,选定好板材后不要轻易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