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SLISP软件或者运行Programmers Notepad 里面的程序,电脑黑屏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4-09):
电脑不知为何每次点击启动SLISP进行MCU下载程序总是要黑下屏,关掉这个软件时候也黑下。还有就是运行Programmers Notepad 里面的Tools里面的都要黑下屏,应该不是微软搞的黑屏,唯独运行这两个软件时候才这样的,希望各位遇到同样问题的多多指教下!谢谢~~

网友:
难道USB设备供电不够????

楼主:
不会吧~我启动SLISP进行MCU下载程序,也是接的串口啊~另外个Programmers Notepad 更是什么都没接啊。只是运行下程序,就要黑下屏。。真的有些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