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了解了双向可控硅的调压过程,但还不确定是用移向调压还是用过零调压,要做到无级

楼主(2009-04-09):
(无正文)

网友:
可控硅2和3脚间再接个电阻

网友A:
moc3023是不带过零检测的。要加上过零检测才能调压。思路是延时开通可控硅达到调压目的。

楼主:
【1楼】 llsenyue 坏坏人
接一个200K的1/4W的电阻行吗?
控制这个可控硅是在过完零点后给一个脉冲就能触发导通是吧.正向导通和负向导通都是在过完零点后,在ATriac给一个脉冲吗?

楼主:
过零检测电路如下所示,可以吗?

楼主:
控制时序图是这样吗?请大家帮忙指点下,谢谢!

楼主:
再往上顶一顶...

网友:
你画的是移相调压。B点触发,然后晶闸管维持导通至下个过0点C关断注意,条件是纯电阻负载。导通角和导通时间当然是线性关系,但是输出平均电压和导通角不是线性关系。一般使用移相调压,过零调压是改变导通和关断的正负半波数量,适用于热惯性较大的电热装置调功,不适于照明和电动机负载。

楼主:
【7楼】 AAVVRR
我现在的就是用来驱动电机的,所以不能用过零调压,用移相调压.我在时序这张图上画的是移相的.负载不是纯电阻,所以也就是导通角与平均电压不是线性的,那如何控制这个导通角啊?而且市电的幅度都很大啊,怎么能实现较稳定输出啊?谢谢!!
每半个波形只有10ms的时间,如果要做到无级调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如果有的话,那按照上面的过零检测的话,从负半周过零时只能是软件去处理,不然就把过零的输入加到整流桥输出级.

网友:
过完零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9楼】 maxking
没看明白

网友:
用单片机产生触发脉冲,实际上不是严格的无级调压,但是可以把级数分得很细,比如说0.5毫秒一级,就有20级了。如果在0点附近加密触发可调间隔,在90度附近加大触发间隔,则效果更好。为了可靠触发触发脉冲要有足够宽度,脉冲幅度在3v以上就能触发可控硅,而和可控硅控制多大电压无关。最好请你找本可控硅的书看一下,里面的内容也很多的,搞清楚了再做东西为好,不然直接上强电太冒险。

楼主:
【11楼】 AAVVRR
谢谢提醒,这个只是朋友给我分析一下的,我自己都没有搞过,所以就来这里请教了,在楼主位上的图应该是有问题的吧,1楼给了个在2,3脚间加一个电阻,要加个330/2W的可以吗?
可控硅控制多大的电压只与导通时间有关的,所以我才想问导通角与输出电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
http://www.go-gddq.com/html/2006-07/405775.htm

楼主:
【13楼】 AAVVRR
直流接触器的线圈端需不需要加上反向二极管啊,在使用继电器时是有加的.

网友B:
要做到输出稳定,应该对输出还要有个检测,闭环控制.

网友:
直流接触器线圈要加反向二极管,而且电流要够大

网友(2016-07-12):
引用 网友B:
要做到输出稳定,应该对输出还要有个检测,闭环控制.

这个闭环怎么做呢?

网友(2017-06-02):
引用 网友A:
moc3023是不带过零检测的。要加上过零检测才能调压。思路是延时开通可控硅达到调压目的。 ...

问一下老兄,这个延时开通可控硅,时序怎么控制,我根据过零检测电路的检测信号,延时开通,但是好像没有达到调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