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的 RA2和RA3端口的用法

楼主(2009-04-09):
想请教个问题,如果把RA2和RA3用作按键输入,该怎么接电路呢?像我下面接为什么不行呢?(已经将RA端口设置为普通IO功能)
谢谢。

网友:
怎么不行?软件问题吧。

网友:
要把该端口设置为数字IO,该端口复位默认为AD模拟输入端口。

楼主:
嗯,已经设置为数字IO了。但还是不行。用那个JDM编程器烧写了程序,不知道为什么,程序运行一次就不能动了。

网友:
电路没问题,在别的地方找问题吧。

楼主:
那个1K的电阻不要行不行的呢?

网友:
不要可以。建议最好要,如果要考虑防静电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