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ava虚拟机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老师给我大致说一个问题,说做一个基于arm的机器人运动控制卡。针对如果平台改变的话,为防止软件的变更,可以实用java虚拟机。
先是移植一OS,再在cpu上实现java虚拟机,最后自己设计一编译环境(这个我非常之不明白,为什么要自己做编译环境?如果有必要去做,怎么做?具体步骤是有哪些?),最后把自己的应用程序怎么样封装起来。做成库类似的,或者就是驱动程序?有哪位具体给我解释一下?
流程?为什么这么做?怎么去实现?具体步骤?能说到具体工具就多谢大家了

网友:
1.移植操作系统到CPU
  2.移植java虚拟机到操作系统
  3.编写java程序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难道我的所有应用程序用java去写?再下到java虚拟机中?

楼主:
请高手给个具体的开发流程

楼主:
真诚请教大家啊

网友:
Java需要自己建立什么编译环境,用SUN的JDK就行。你自己写的Java程序又必须符合J2ME规范。这样你的程序就可以“到处运行”了。
至于虚拟机,凡是符合Java虚拟机规范的,都能执行微码(即Class文件)。SUN的J2ME前些年已经开源,你可以到官网上看看,有很详细的移植说明。网上已经有N多已经移植好的JVM可以直接使用,比如51平台,AVR平台,摩托罗拉16位单片机平台,ARM9,ARM11……
如果想自己定制JVM,可以从SUN上下载J2ME源码,在Linux下建立GCC编译环境,配置相应环境变量,编译即可!
我以前有篇启蒙级的JVM在ARM9上移植的文章,你可以搜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