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个NEC78KX系列单片机的 CSI10总线的接收程序源码

楼主(2009-04-09):
急求一个NEC78KX系列单片机的 CSI10总线的接收程序源码,第一次用NEC,新手,不知道和AVR的SPI一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用代码生成器生成一个这样的程序。不过NEC单片机的CSI功能比较变态.即使是接收,也要在发送寄存器写一个数据(随意一个数据都可以)才能启动.并且每一次接收都要这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