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做过实验板的朋友

楼主(2009-04-09):
最近按傻孩子书中的做了块ATmega48实验板,但在调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找做过实验板的朋友,帮忙解决下问题,谢谢啦,请加QQ178309132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这里问。

楼主:
我调试的时候,电源一插上,pc口的灯就亮了,pd口那边也亮,不过很暗,其它两个口不亮的,测了下电压,感觉很奇怪,同样的口电压为什么不会一样??

网友:
- -b
端口未初始化的时候处于悬浮状态……这个时候有灯亮很正常……
你把端口都拉高,再看看?

楼主:
怎么拉高?我把跳线帽都插在上面了。接上电源后正常的现象是怎样的??

网友:
写程序输出高电平,或者写程序开启上拉电阻。

楼主:
额,关键是实验板还有问题,还没有测试成功,程序不能下载到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