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8(Arduino)与nRF24L01+的编程问题?附上代码。

楼主(2009-04-09):
我是在Arduino的环境编写程序的。Arduino的芯片是ATmega168。频率是16Mhz

代码我是在网上找回来的,自己修改了一下套用在Arduino里,但一直连不上。请用过NRF24L01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
你要说得清楚一些,比如是哪步出问题了。这样才有办法帮你分析,解决。nrf24l01很容易的啊!

楼主:
我没有调试环境,只能写入芯片测试,所以不知道程序执行到哪里。
但程序好像一直没有进入不中断,无论是TX_DS还是RX_DR引发的中断。

我的Arduino是5V的。nrf24L01是3.3V
nrf24L01的IRQ 和 ATmega168的PB0 通过100欧电阻连接。
我怀疑是IRQ的电平太低,不能引发ATmega168的中断?

网友:
你把int0口初始化为高电平,若为低,驱动能力太强,它是不能把引脚拉高的,不能中断

网友(2010-04-20):
你把运行信息通过串口发回来

网友A(2010-09-01):
我也下了 arduino上的驱动来测试

测试了 漫长时间。。。

最后 发现 是硬件连接问题。。。对硬件连线 做了 加固后 测试成功。

网友(2013-06-08):
引用 网友A:
我也下了 arduino上的驱动来测试

测试了 漫长时间。。。

高手,咋弄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2013-11-22):
最后有没有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