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又有问题……了,充电器不好用……

楼主(2009-04-09):
红灯一直亮,输出没有电压。插电池的瞬间,绿灯会亮一下,我先插电池再插的供电口
又是我不会使用么?

网友:
帮不了,帮定一下!

网友:
充电器是E-SKY  0.65A的吧,那个充电器绝对没有问题。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
充电器选用的LK-1008A,因为我买电池的那个卖家没有ESKY的充电器。当时是要考虑买个好的电池,选的花牌的电池。

这个东西从航模店买来都没拆开来的,不好就只能寄给我,我退给航模店了。

网友:
好像红灯是插上电源会亮,绿灯是在充电时会亮。

网友:
兄弟,你明天赶快去买彩票!

网友:
像这些小问题,最好不要骚扰pitolan,人家只是过一下货而已.去找原配厂家去

楼主:
懒得找……,来回还不够邮费的,已经拆开了,研究中,谁有原理图资料什么的么?

网友:
上個圖嘛﹐看下什么芯片﹐再發動大家找找資料。

還好兄弟的動手能力強﹐要是遇到什么連萬用表﹑烙鐵都沒有的就不好辦了。

网友:
将图片和说明书一起发上来看一下,能不能帮上你。

楼主:
晕啊!!!
要先给充电器供电,再把电池接上去,这样就可以冲电了……
先接电池,再给充电器供电就不好用……

充电器的电路很奇怪……,使用了34063,可是34063工作在升压状态,但是分压电阻设定为7.08V,这样接一个12V的电源,34063根本不工作……,这样子的话,要它干啥用?

网友(2009-05-30):
这个充电器奇怪的
一般怎么个顺序都可以的。

网友:
带载不能启动,呵呵。
    这类充电器和普通的充电器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要冲3S的锂电,充满电压为12.6V,而这时输入电压有可能比12.6低,所以用34063来升压,有人也许会问,那充2S时怎么办?只有8.4V,OK,34063用来升压,把电压升到13.5V左右,后面再用一个BUCK电路进行降压,充3S就降到12.6,充2S就降到8.4,所以,一般你会看到两个电感在PCB上。
    随便猜得,只是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