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便捷地·测绘音频电路的频响曲线·

楼主(2009-04-09):
本人一音响烧友,在电路制作中经常需要测绘电路的频响曲线,没有专业仪器,每次都是用信号发生器调到设定频点,然后记录电压值,再用EXCEL作出曲线,一点改动往往就要测上百个频点,那是相当的繁复。在这里看到各位都是测量方面的高手,想请教下可否在你们的液晶示波表基础上附加个什么电路来实时显示电路或滤波器的频响曲线,测量范围20Hz~20KHz即可。

我的想法是用一单片机控制一个信号发生器在示波器的一个扫描周期(示波器可以设置扫描得慢点)内依次输出各个设置好的频点,这样应该就可以显示了,可我对单片机方面一点都不懂,还请各位前辈指教,不胜感激!

现在测绘出来是这样子的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网友:
数控正弦源+检波+ADC+串口传给PC画图,其中数控正弦源稍难

网友:
完全可以啊,用单片机控制信号发生器连续输出各点波形,然后在接收端测量信号幅度,再把各点描出曲线,像示波器一样,把X轴由原来的时间换成频率就行了,就是一个DIY的频谱分析仪,分析各种频谱,调试滤波器是得心应手的工具

网友:
你这要用电声测试仪阿,丹麦B&K顶尖

网友:
kdtcf 春风:
你说的不能叫频谱分析仪,只能是电路频率特性测试仪或扫频仪~

网友:
数控正弦源 很容易,模拟DDS原理,输出0~40KHZ正弦很容易的

楼主:
谢谢LS各位!!用频谱仪应该是可以的,但那玩意太高级用不来,还是Kunnsd说的频率特性测试仪比较靠谱,应该DIY比较简单,各位能提供相关的电路资料我学习学习吗?最好有原理图,谢谢了!

网友:
不宜采用任何8位的AD或DA的设备,例如:示波器、示波表来测HiFi频响和失真,因为8位的设备只提供最多48dB的信噪比或-48dB的THD。对于音频分析,最少要用16位(理论上96dB),最好用24位(理论上144dB)的设备。信价比最高的方法是采用声卡及相应的软件来测试频率响应。首先要对声卡自身的频率响应有了解,可直接将声卡的输出连接到输入端,用软件进行闭环测试。然后可采用扫频或白噪声等方式来测试被测系统的幅频响应。

若要测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可将用如下方式连接:

上面第二图是用multi-instrument(免费下载: www.multi-instrument.com/cn)测量一个一阶RC低通滤波器(电阻为200,电容为2.2u,理论截止频率为362Hz)的结果, 激励信号为白噪声, 左轴为增益(蓝色),右轴为相移(红色),X轴为对数频率. 光标处为测得的截止频率(-3dB)及相应的相移。

网友:
楼上很多大侠把频谱分析仪和扫频仪搞混了,频谱分析仪是分析信号的,扫频仪是分析系统(电路)的。
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用扫频仪测量。
我不建议用声卡做测试,我试过,普通声卡的频带宽度很低也就几百K。

网友:
既然大家有兴趣,我就跟,-:)

音频范围为20Hz~20KHz,频谱分析只要求采样频率大于2倍即可,带宽过高是派不上用处的,频率过高的分量必须“抗混滤波”掉。在音频分析中,例如:测试音频THD, THD+N, SNR, IMD,SINAD等参数,测试频率响应等,带宽的一般上要求是20HZ~20KHz(这个一般声卡可以满足)就够了。有时,人们需要看看电路在高过音频范围一些的地方的频率特性,因此对音频测试的带宽的高端要求为10HZ~100KHz(这个好点儿的声卡可以满足,例如采样率192KHZ的声卡)即可。对采样位数的要求很多人往往忽略了(原因如前所述),而这在HIFI测量中恰恰是最重要的。声卡中有抗混滤波器,这在精度要求高的频谱分析中很重要,而普通的低端数字示波器不具备。

不信?!????查查售价在几万到几十万的AP,BK,HP的音频分析仪的带宽,看有没有超过1MHz的。

测试系统的固有特性:频率响应(传递函数)和冲激响应,有多种方法,不一定都要用扫频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专业意见,已按【7楼】 TestGuru 下了个MI Pro3.0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