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320*240点阵的朋友注意了,找到一家,只要十块,带触摸屏,不过没有控制器,需自配

楼主(2009-04-09):
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becbd6125e2f76f0996d195aaa73e381.jhtml
可以用来做示波器的屏

网友:
搜到这个
http://www.wintek.com.tw/ModuleList.asp?LcmType=&DispType=GRAPHIC&ModuleNo=WM-G3224Z-1WLWa
-----------------
引脚数量不一样

网友:
哈哈,俺拍了5个,就当买3.5的触摸屏了。

仔细看了下,貌似上面有LM324,还有一个可调电阻,应该是只有输入22V的VEE就可以了的,

上面还有电感和一个芯片,难道是EL背光电路?期待~~~~

网友:
此屏的相关资料

上图为10元的屏
;

1  VCC5V
2  GND
3  Contrast IN (bei mir 920k R nach Contrast OUT)
4  Contrast OUT
5  /DISOFF
6  D0
7  D1
8  D2
9  D3
10 GND
11 Pixel Clock
12 GND
13 LP
14 Frame
Rest NC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topic/88225

网友:
各位大哥,想问下,上面的LCD 3。5寸屏EL背光选择什么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
犹豫了一下就被抢光了

网友:
感谢 【3楼】 diannaoza 天比 提供的资料。还准备到了自己测量的。

呵呵,LS的兄弟,下手要趁早,俺估计今天起来就没啥了,昨晚就直接敲定,

网友:
便宜啊,但是4BIT的,有点慢,忍了.

网友:
7楼的现在还有啊,刚刚拍了一个

网友:
没控制器,要花几十元做控制板,或者用44B0等带控制器的才搞的定啊

网友:
对啊,7块那个就犹豫了一下下就被抢光了,潭里的狼太多了^_^

网友:
新的4寸上架,大家关注一下,卖家人不错,我要了几片3寸,4寸要了1个试试.

网友:
【3楼】 diannaoza 天比
方便的话能不能公布测试驱动,减少一点兄弟们的负担?

楼主:
需要自配控制板
SED1335 or equivalent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没了,我是睡前发的帖子

楼主:
这个屏比7块的那个好,有背光,有偏压电路,还有触摸屏,好像还是高性能显示屏的的,只贵了3块,不过自己已经买了7块的了

网友: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52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gguanfu&bbs_id=9999
最近买淘保的无控制器点阵LCD的超多,大家都为无驱动板苦恼吧,本人打算做一批驱动板(RA8835/SED1335),有兴趣的来报个名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我买的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205c332eb92482c935ebc0e3646d6971&x_id=0db1
和三楼的貌似有点区别!不过也卖完了,4寸的还在.

楼主:
楼上买的是160*160的

网友:
Jigsaw
你手头有这个屏的资料没有啊?
我觉得160.160做示波器屏还是基本上够用了

楼主:
楼上:
抱歉,我没有
你可以上wintek的网上查查看有没有同规格的,可以参考
http://www.wintek.com.tw/ModuleList.asp?LcmType=&DispType=GRAPHIC&ModuleNo=WM-G1616W-1WEBa
这是同规格的资料,注意仅供参考

网友:
十块?成本都不止吖,决定超值。

网友:
【19楼】 jeffwei
积分:229
派别:
来自:
我买的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205c332eb92482c935ebc0e3646d6971&x_id=0db1
和三楼的貌似有点区别!不过也卖完了,4寸的还在.
--------------------
这一看就是PALM的屏。下面那手写特征明显。

网友:
楼上有资料,知道型号?看来是液晶屏行家!

网友:
我早上一上班看见这个帖子,点进淘宝还有10多块,Google一下资料,回头再去拍,结果没货了,后悔死……

哪位朋友买的多用不完,砸两块给我玩玩  ^_^

网友:
我买的是palm m500的屏
可惜没有要到320*240的
楼上再去看看其他屏啊
5元的貌似游戏机的屏

网友:
4寸的排线比较多,背面什么都没有,和7元的那个差不多,需要提供VEE,V1,V2,V3,V4等信号,比较麻烦,我觉得应该是128*128的分辨率。

3寸的那个我看到第一眼就是PALM,呵呵,刚进大学的时候就琢磨着PPC和PALM,后来还是选择了PPC,这个屏分辨率偏小,160*160,不过用单片机的话应该可以实现驱动,并且同时实现SPI或者UART数据传送。

网友:
4寸是120*120,我对手机没有兴趣,了解不多,希望楼上指点一下怎么点这个3寸屏,我现在连接口定义都没有,一会儿google一下

网友:
google发现这句,http://www.pspilot.de/pppm500/pppm500.html#T3
有点资料就记录下来,方便其他买了的人,大家一起玩

网友:
TO:【29楼】 jeffwei
我没有做过,以前 Oliver DX做过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194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liver&bbs_id=9999

驱动PSP的LCD,时钟比这个高,这个屏的话算了下应该不过0.4M,用AVR 16M的速度,用AVR内部的1K RAM做字符缓存和字模缓存应该是可以进行显示的。

网友:
收到屏相当超值附图

做“示波器”显示相当OK

网友:
【31楼】 cddyy:
我那个是什么都不做只提供LCD时序.

320*240的单色LCD需要9.6K/page的RAM.

如果用AVR的话RAM太小,另外虽然400K的时钟不起眼,但AVR要运行一定系统同时提供LCD时序还是有任务量过大.

至于还能做些别的什么任务呢,估计一下吧,刷LCD我对AVR早没信心了,用ARM吧,并且得用物理总线刷

网友:
配套驱动板设计中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527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angguanfu&bbs_id=9999

网友(2009-05-16):
拍了2pcs 160*160的。引脚还没对出来

网友(2011-10-12):
我也要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