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压计自动保持高度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我的四轴现在飞行的非常稳定,但是一直不能使用气压计保持高度(软件调试气压计有反映),一打开气压计四轴就会掉下来。 RickyZhou说他的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他的只要立刻补油门就可以悬停,可是我这样做还是不行。不知哪位朋友知道解决办法。

楼主:
一楼的朋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 用遥控器控制开关 看一下是不是开关反了 用软件看一下

网友:
to :【楼主位】 petno
请详细阅读下MIKROKOPTER 手册。。。。。。。那里面有相关的操作方法!

网友:
参数没有调好, 参考这里

-------------------------------------------------------------------------------------------------------------------
Ways to control the sensor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control altitude: preset value, with a slider, or with a switch.

If you want to control with a switch or a slider, you must assign a channel to a poti in the MK Tool parameter / channel screen, and then assign that poti to the airpressure sensor in the parameter/ hohe (altitude) screen.

If you use a switch the you should also activate the function "(Switch for setpoint)" in the parameter / configuration screen.

--------------------------------------------------------------------------------------------------------------------
Other values in the parameter / Hohe (altitude) screen
Min Gas: is the throttle value below which the throttle will not drop if altitude is exceeded. This ensures the MK doesn't come down too quickly. P-anteil: How higher this value, how smaller the ability to exceed the maximum altitude. Luftdruck-D: dampens the variability of the pressure sensor. SMall air pressure changes have larger effect on throttle. Z-ACC: dampens the variabilty of altitude sensing by using the Z-acc value of the accelerometer. Verstarkung: gain. Allows flying at higher altitudes. The setpoint is multiplied by the gain.

网友(2009-06-05):
TO【楼主位】 petno

给你说的一样。的确我也碰到过。。。飞的好好的,一开开关,就下来了,但不落地。自己好像是在调整掉下来后。。保持高度似的!
也是个谜团??????

TO 【5楼】 RickyZhou

下面是我转过来的译文:
•        Setpoint: Determinates the maximum altitude. Normally a channel with a variable resistor (poti) on the RC-Control is used here. Small values allow only low altitudes. Novice pilots should use this feature. Set it to 0 and activate the "Höhenregler" (see above). Doing this it should not be possible that the MikroKopter flies too high. If you use Höhenfunktion per Schalter you have to 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RC-Control channel here. 设置点:确定海拔最高的高度。小的数值只能允许低海拔。新手飞行员应该用这个功能。把它设为0并且激活“Hohenregler“ (如上). 这么做不可能让MikroKopter飞得过高。如果你用Hohefuktion per Schalter,你在这儿得选择相应的RC-Cotrol通道。

•        Min Gas: Minimum Acceleration: The Acceleration will not be set below this value, if the altitude setpoint is reached and altitude regulation is active.. 最小加速度:如果达到了海拔设置点并且海拔调节已经激活了的话,加速度不能设置得比这个值还低。

•        P-Anteil: Proportional value: determinates the reduction of acceleration depending on height above maximal altitude. With a high value you can not fly much above the altitude setpoint. 比例值:确定加速度减缩量由在海拔最高以上的高度来决定。用一个高值来限制你不能飞到比海拔设置点高许多的高度。

•        Luftdruck-D: Air pressure differential: Controls the damping of the altitude regulation. With a high value here small pressure changes effect a large change of acceleration. 空气压缩差异:控制海拔调节阻尼。在这里用一个高值来控制小的压力改变影响了加速度很大的改变。

•        Z-ACC: Controls the damping of oscillation caused by the acceleration sensor. 控制由加速度计传感器的摆动振幅。

•        Verstärkung: Amplification: This parameter enables higher altitudes if greater than one. The Setpoint: is multiplied with this value to determinate maximum altitude. 放大:这个参数控制较高海拔。这个设置点乘以这个值来决定最高海拔高度。

综上所述:感觉还是看的不太明白。。呀!不过可以自己修改参数。。试验。再改。。再试验。。。

楼主:
To【6楼】 gl516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就是那个Min Gas!!! 经过我的试验,当打开气压计后,油门会在这个Min Gas值和最大值之间变化,如果Min Gas值太小,油门变化的幅度就会很大!当油门处在这个较小的Min Gas值时,飞机就会掉下来。所以我把Min Gas设置到了170,于是可以正常保持高度了,但这个值要结合飞机的重量和电机的性能而定。
    以上仅个人观点,如有果误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
【7楼】 petno

正确,我记得我在某个帖子上提到过这个Min Gas

网友:
【8楼】 RickyZhou

我有四到五台四軸﹐輕重都有﹐但當我打開高度保持時﹐都是急劇上升﹐而不是你們所說的往下掉﹐好像降油門也沒有用。

Min Gas 我沒有改﹐用的原來參數﹐現在也忘記是多少了﹐晚上看看。

楼主:
【9楼】 pitolan

有百分之80以上的可能,是你把开关方向搞反了,所以平时你一直是开着气压计飞的,当你打开(其实是关闭)气压计后,油门恢复到你控的当前大小,然后就急劇上升。

楼主:
我天地飞的控第五通道的on、off就和气压计的开关是反的

网友:
【10楼】 petno

我也有用第六通道作試驗﹐打到最大﹐最小都試過。

网友:
【9楼】 pitolan

peton的说法有道理,可能是开关反了造成的。 至于气压传感器的调试可以参考下面的网页,开关on还是off,你会在mk-tool中气压传感器的曲线中看出来,同时能看到自动油门和气压传感器的关系。

如果有疑问,可以晚上联系我的旺旺,基本上都会在线。

http://www.mikrokopter.de/ucwiki/en/heightsensor?highlight=%28height%29

网友:
哦。。这么多人呀。。。呵呵!热闹!

to【7楼】 petno

我今晚回家试试。。。把min Gas 改高点看看。。。。。。。

to 【12楼】 pitolan

好久不见了。。。呵呵!应该你的机器和我的差不多呀。。怎么会猛的上升呢?是大家说的话,你检查下是不是通道的开关反了。。可以靠MK-TOOL去看看。。。

BTW..我现在的硬件也是V1.3的了,那个1.63的MK TOOL 里面的3D起什么左右呀?还没有搞懂!。。还有好多按钮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像是根GPS有关。。烦请帮忙解释下!TKS

网友:
【14楼】 gl516

3D是3D模拟看飞行状态的, 飞行时通过无线通信把fc的参数传到mk-tool上,实时看飞行状态(3d模拟)

另外的按钮你说那些? 是否setting下面哪些?是给navi-ctrl用的

网友:
TO 【15楼】 RickyZhou

是的。。。就是Setting下面的几个按钮。

一个是NAVI-CTRL...FLIGH-CTRL...MKGPS...MK3Mag。。。。这些好像都是配合新版本的飞控用的?

具体NAVI-CTRL。。。具体是怎么个新版本的四轴。。(GPS悬停,GPS定位-》跟踪)。。。德国的网站有视频否?TKS

TO 【楼主位】 petno

刚刚更改了下MIN GAS 的值:170。。。。。。。呵呵!果然有效果。飞行的时候拨打开关不再下降了。。。保持住了!但。。。呵呵,低空保持老飘,不稳!

哦!。。。又来了个新的问题,怎么把MK-TOOL的气压计钩选上后,启动校正时等待飞控响应的时间超长。一关掉气压选项就好了?这个大家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TKS!

网友:
Navi-Ctrl是导航板,用于连接MK3,GPS,插SD卡等等功能

通过SD卡可以设定10个航点自动导航,可以记录飞行参数。

如果MK-TOOL链接Navi-Ctrl, 则可以通过Navi-ctrl模拟直接访问FC,MK3,GPS等设备,不需要另外接线。哪几个按钮就是用于切换。

不使用Navi-ctrl可以实现GPS定位,但需要使用非官方程序。官方程序则支持Navi-ctrl。

矫正一般1秒

网友:
TKS! ...Rickyzhou

呵呵!那功能蛮强大的嘛。。。德国官方上有他的介绍说明不?

另外!校正一秒左右。。我在不使用气压计的时候,差不多是一秒。但当我在MK-TOOL上钩了气压。。校正一次差不多要十秒左右:(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我的气压计不是MPX4115,用的是我公司自己生产的。参数基本都和MPX的一样,但精度只是没有这么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