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法:常数结构体,出现错误提示: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楼主(2009-04-10):
在IIC.c中声明如下:
const struct aa
{
    uchar i;
}bb={3};

在IIC.h中声明如下:
extern const struct aa bb;

在main()中这样应用:
uchar cc;

cc = bb.i;
即出现: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的错误提示,不知何解?

网友:
结构体声明在是不能被extern的,如果多个文件中用了一个同结构体,只想声明一次
需要将结构体在头文件中定义,初始化可以放在.c中,具体如下

//IIC.h
typedef const struct
{
    uchar i;
} type_aa;
extern type_aa bb;

//IIC.c
type_aa bb={3};

//main
uchar cc;

void main()
{
    cc = bb.i;
}

网友(2012-04-23):
学习了!!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