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调试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09-04-10):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Index这个变量;我把它加watch窗口查看,怎么出现这种情况:变量Index后门显示reserved Memoryed Memory?

有没有错误提示:就是看不到Index的值变化!

网友:
如果是局部变量,不进入子函数是看不到的!或者你干脆用了MPLAB的保留的关键字,所以不行。

楼主:
我把名字换成Index1;试了‘还不行;bank0 volatile uchar Index @0x77这样就可以了;但我还是不太明白;地址不是编译器自动分配的吗?
为什么还要设置成固定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