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自动换页面

楼主(2009-04-10):
求助:
例如:现在触摸屏在页面1,有一隐藏换页面按钮(换至页面2),该按钮需要在PLC内元件 M0 启动时被触发,要如何设置?
谢谢!Q21929253

换页面按钮内的选项有一触发功能,但该设置应该是换页面时自动去触发某元件,

我现在需要的是:某元件触发时,换页面按钮被触发

网友:
用宏命令      其中有个寄存器是与页面有关系的,直接操作那个寄存器,就能换页

网友(2009-05-13):
楼上说得对,lz你的想法可能有点多余,如果只是需要的是:某元件触发时,换页面按钮被触发
只要用台达的宏就行了,把要换至的页面编号给系统控制区的D0就行了,比如你设置的系统控制区是从$100开始,则
$100=2
这样就把页面切换到2了

网友(2010-02-09):
台达的东东上手比较快,就是软件更新太慢了

网友(2010-05-23):
楼上几位,有台达的触摸屏 教程吗  还有软件。

网友(2010-09-12):
楼上的你可以去官网下载呀!http://www.delta.com.tw/ch/index.asp

网友:
这个不用宏吧,你直接用寄存器换页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