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式万用表了解的朋友进,帮我看看这台FLUKE的8845A六位半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4-10):
图片如下,毫伏级就开始偏差

9.998V偏差 (原文件名:P10100071.jpg)

12.021V偏差 (原文件名:P10100101.jpg)

这台FLUKE的8845A,太让人郁闷了。无奈之下给客户换成了KEITHLEY2000表,后续还要跟FLUKE进一步交涉解决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出问题,新品还是不够成熟啊

用四线短路头短路前面测试端看上去效果还可以,测量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还好有其它表做参考~不然...不然也就那么用了~
百思不得其解,继续折腾!

网友:
难得FLUKE也开始在没落了?

网友:
新技术不成熟

网友:
问这位师傅去,绝对的电源权威,可惜我只有他的店铺信息,没有联系方式

http://member1.taobao.com/member/user_profile.php?user_id=5e11604df45e86be6736d5ca0a8835aa

区区六位半出问题,怪了,是不是电压源的躁声问题,两个表的感知度不同

网友:
偶用的是8846A
没参考机,都没办法判断,仅靠校准证书,信乎?
弄个实验室专用的8-1/2参考机,价值50多W那台,恐怕才能说的清楚的
或者去计量所标定一下吧

楼主:
谢谢3楼,现在这几台表都放在同一环境下,接近的性能参数。表现不该差这么多的~

【4楼】 lysoft

,我今天拿KEITHLEY2420数字源表的标准源输出检验这台8845A了,有几个量程档位确实存在明显测量错误,误差较大~有两个档位很准确。
奇怪的是档位越大误差越明显。。。

网友:
去弄个真正的基准校准一下才知道,确实有问题应该找Fluke,要他给个说法才行
偶手头这个8846A对比手头的5-1/2来说,仅4位后才有+-1的差异,看样子还算准确
走运了?
Fluke不会给我来个这么大的忽悠吧?能对比其他几台同型号的看看不?
-_#!

网友:
看看线性如何,或许是没有校准好,或者eeprom数据丢失了

楼主:
明天送国家计量院

网友(2009-08-16):
弄个实验室专用的8-1/2参考机,价值50多W那台,恐怕才能说的清楚的

--->哪来50多万的万用表?50多万到少可以买3台全新最贵8.5位表再加10人全国往返机票!

网友:
tjzhky 李军

积分:681
派别:
来自:天津
图片如下,毫伏级就开始偏差

看你资料是万用表专家,怎么不用源来检验万用表而用低一级的表来对比说事?不明白!

楼主:
回楼上,我可用不起那么高档的源来镇宅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不用什么源,几台表摆那里区别看的很明显,请注意他是在哪个档位偏差的
问题已解决,是机器校准问题,已经返回FLUKE更换了。

网友(2012-02-26):
FLUKE还没KEITHLEY表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uke还没keithley表好?
呵呵,这事不好说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