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淘保的无控制器点阵LCD的超多,大家都为无驱动板苦恼吧,本人打算再做一批驱动板(R

楼主(2009-04-10):
如题
秀曾经做的SED1335/RA8835驱动板(EG7014 640*200 FSTN LCD配套的)

最大可支持640*256分辨率的屏

楼主: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183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gguanfu&bbs_id=9999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952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gguanfu&bbs_id=9999

网友:
估计有需求...
建议楼主在板上加上高压负压的空位...
这个也是DIY的难点..

楼主:
呵呵,一定(+/-都会有)
那个7RMB的LCD专用的连接器样品已经采购到了,3RMB/PCS(不晓得有没便宜的0

网友:
负压加个MAX749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的电路就是成本高了点

楼主:
选最好采购/便宜的元件,太偏太贵的就不要了

网友:
能做成通用的吗?我也报名

楼主:
可以的哦

网友:
报名了
热切期盼啊

楼主:
会留20PIN连接器(配套7RMB)15PIN连接器(10RMB用)
和2.54MM的连接器(通用)

网友:
如果能做成通用的,我也报个名.

网友:
通用的报个名.

网友:
IC也能提供么?

网友:
也报个名.
已经采购了10RMB的

网友:
我要一块
买了好几块,都没有合适的控制板,都是用的面包板搭线路,接线接得很烦

楼主:
应该可以单独提供IC(RA8835)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44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多人&bbs_id=9999
这里面这个可以支持不呢?

楼主:
SED1335/RA8835加4BIT/8BIT BUS 转换电路就可以直接支持,不过没有用RA8806合算

网友:
记忆中SED1335总线速度很慢,51刷屏都还要等待,画面更新的时候很讨厌,雪花不断.

不知道RA什么什么有无这个现象

楼主:
SED1335已经停产,有雪花现象
RA8835与SED1335PIN对PIN,软件都兼容(改善了1335雪花现象)
不过最终可能会用RA8806做板

1. 简 介
RA8806是一个文字与绘图模式的点矩阵液晶显示(STN-LCD)控制器,其内建了双图层(Two Page)显示内存,及512Kbyte ROM的字型码,可以显示全型(16x16 pixels)的繁体中文字型(BIG5,13973个字型)或是简体中文字型(GB,9216个字型)。RA8806也内建4x256个可显示大部份使用于英语系和欧洲国家的半型字(8x16 pixels)字母及符号,也就是符合ISO8859-1~4(或称为Latin-1~4)标准的ASCII字码。
RA8806支持可转换到4-bit 或8-bit数据总线的8080/6800系列之MPU接口,而对于LCD驱动接口,RA8806亦可以被设定为4-bit或8-bit的数据总线。在一般模式下,RA8806可支持最大到320x240点分辨率的LCD面板,而在扩展模式下,可支持640x240或是320x480点分辨率的LCD面板,同时藉由使用文字旋转功能,可达成垂直文字的显示效果。RA8806也内建了智能型触控扫瞄控制器,支持了4线电阻式触控扫瞄接口,而可程序化的脉波宽度调变器(PWM)可以用来调节LCD面板的对比或背光。RA8806也提供一个强大且聪颖的4x8(32键)或8x8(64键)的键盘扫瞄接口,其中更包含了长按键的功能,同时透过适当的中断和轮询机制让使用者可以轻易的操作触控扫瞄、键盘扫瞄、和电源管理等功能,因此可以有效的减轻MPU的负担。内建512Byte字型创造内存(Character Generation RAM,CGRAM)让使用者可以自行创造出最多16个全型或32个半型的字型或符号,甚至当只使用一个显示图层时,另一个没有使用到的图层内存也可被当成字型创造内存,于此设定状态下,提供了相当足够可以让使用者自行创造的字或符号(300个全型或600个半型字)。
另外RA8806提供了于灰阶模式下显示4灰阶图案的显示效果,当中资料安排的方式兼容于大部分的灰阶图案,且相当容易撰写。RA8806也提供了相当多有用的功能,例如区域卷动、文字反白、粗体文字、文字放大,内存清除等等。RA8806更提供了一项创新的功能 - 无雪花模式(no-flicker),此模式能有效的移除当频繁的对内存读写而所产成的雪花,凭借着RA8806提供此一模式,使用者能轻易地改善LCD显示的品质。
RA8806是一颗强大且容易使用的LCD显示控制器,它提供中等尺寸LCD显示控制的完整解决方案,使用者也因此可以节省相当多的时间和成本于系统硬件和软件开发上。

2. 特 性
? 支持文字和绘图两种混和显示模式
? 一般模式 : 最大支持320x240点双图层混和显示(AND、OR、NOR和XOR)
? 扩展模式 : 640x240点或320x480点单图层显示
? 支持4/8-bits 的6800/8080 MPU接口和4/8-bits LCD驱动接口
? 内建聪颖的8x8 或4x8可调节长按键功能的键盘扫瞄电路
? 支持水平和垂直区域卷动
? 内建简体/繁体中文(GB/BIG5)和 ASCII 字体的ROM
? 支持90度、180度、270度文字旋转显示功能
? 支持1倍到4倍字型放大(垂直和水平)
? 内建512Bbyte字型创造内存(CGRAM): 半型字为8x16点,全型字: 16x16点
? 没有使用到的图层显示内存可被当成字型创造内存 : 300个全型字或600个半型字
? 适当的中断/轮询机制提供给触控扫瞄、键盘扫瞄、电源管理等程序的撰写
? 支持文字对齐功能
? 支持4灰阶显示(灰阶模式)
? 支持粗体字和行与行间距设定功能
? 内建智能型电阻式触控扫瞄控制器
? 内建脉波宽度调变(PWM)提供LCD 对比或背光的调节
? 电源管理模式以减少电源的消耗
? 时脉(Clock)来源 : 4M ~ 12MHz 石英振荡器或由外灌时脉
? 内建一个5V-to-3V DC/DC转换器
? 电源操作范围 : 2.4V ~ 5.5V

网友:
问一下楼上:RA8806多少钱一片? 带字库不错

网友:
同一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44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多人&bbs_id=9999
这里面这个可以支持不呢?

网友:
现在用8806比1335划得来多了
一块1335都得要50+,还要另外加RAM
8806好像是内置了SRAM的吧

升压电路最好能配功率电感,武汉很多电子元件都好买,就是功率电感难买,买得少店家还刁难,一个几百微的电感叫价10RMB,真是贪心

楼主:
【22楼】 luhuaneda
用RA8835(25RMB+)和SED1335(50RMB+)方案要加我17楼的电路可支持
用RA8806L2N-S(30RMB+)方案可直接支持
不过用RA8835(25RMB+)和SED1335(50RMB+)方案有做过,简单的多
RA8806L2N-S有风险,在评估中

楼主:
升压/负压电路 MC34036(可能性大)或者FP5138

网友:
负压用icl7660应该可以吧?也不贵,才2块一片,电路也简单,就一个10u的电容。LZ做好了也给我留一片吧!

楼主:
icl7660? 要好几片呢(输出电压不能稳压,对VCC要求就严格了),还是MC34036类简单

网友:
楼主这张卡是你做的?标志跟你的一样....

楼主:
呵呵,不是的恩,下面STM32板的是我做的

楼主:
RA8806,原理图制作中

网友:
能给我留块PCB。

网友:
强烈支持LZ出套件,我想预订2、3套......

网友:
【3楼】 wangguanfu
积分:795
派别:
来自:生于四川,奔波于苏浙浮华之间
呵呵,一定(+/-都会有)
那个7RMB的LCD专用的连接器样品已经采购到了,3RMB/PCS(不晓得有没便宜的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得以前在这家问过价,0.5mm间距的24PIN FPC连接器1.30元/p: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5c3d2f8a54a25d5a8e2f5900acc507a.htm

网友:
报名,定2套。

网友:
这一家的RA8806只要26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ef491c0999f68c637c192573ab29e8f.jhtml?cm_cat=0&pm1=3

网友:
还不如用44B0,2410,2478。。。。ARM来直接驱动类!性价比肯定比专用控制器高多类!

网友:
支持今天那个10元的屏我就定2个~

网友:
支持,楼主报个方案价格吧~~

建议:把IC的对LCD的控制信号都单独接2.54的排座出来,然后做点FPC 40 20之类的封装,这样使用别的屏也方便点

网友:
尽量支持一下 【22楼】 luhuaneda  说的那种屏吧..

网友:
想要啊,不过要多少米啊,先上个大概价啊。不然要几套都没底

网友:
预定2套.请先报个大概价?

楼主:
我选的是RA8806L2N-S(支持4/8BIT模式的LCD/MCU接口)

楼主:
原理图(有待除虫哦)

网友:
不懂,精神上支持

网友:
顶下.

请问楼主:可以加上一些0.5的封装吗?如20,40之类的FPC,10元的那种是20和40的引脚。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板上加上扁平线座子位置,不用连线,直接留接口就行,到时用杜邦线连,这样就不用再加一块转接板..

网友:
支持一下,有意向!

网友:
是啊 报个大体价啊

网友:
这个帖子比较有意思。COOL !

楼主:
【47楼】 hyz_avr
积分:845
派别:
来自:福建.泉州
同意楼上..建议板上加上扁平线座子位置,不用连线,直接留接口就行,到时用杜邦线连,这样就不用再加一块转接板..

====================================================================================================

呵呵,就是这这么想的,2.54---》0.5MM/2.54------》1.0MM,30PIN,基本上能对付绝大部分这类LCD了

谢谢莫老大,没想到居然穿了裤子..意外之喜哦

关于价格,看预计能出的数量了(太少了成本很高),越大越低恩

网友:
我也支持一下

网友:
先估计一下共20片的价,共50片的价

楼主:
越来越觉得负压是没有必要的...

网友:
负压没必要?????????

也许这具屏没必要..但最好PCB上位置要留出来的吧...
不然要是别人要个负压就麻烦了..

当然.这次活动我就不参加了..手上还有上次从你那买的那块...
只是提下建议...毕竟人家买回去不是只用这次的这个屏...
高压 负压 高密脚位焊接 这些都是DIY的难点...

楼主:
更改原理图,负压由这种方式提供

网友:
呵呵,给楼主一个建议.不要面对个人用户做产品了.这样很辛苦,又没有钱赚.应该想办法开拓企业用户.当然,如果你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是为了兴趣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支持.

如果支持10元的屏

也算上我
要两套

网友:
也算上我
要3套 ,这个20,24,40,(FPC)扁平座在哪有卖(渹宝上)知道的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
我前面已经说了,支持10元的屏(20PIN接口),我定2套全套的~
我买了2片~
-------------------
我买的10个3元的1602液晶到了,拆开看了,其实是定做的屏,
像是GSM一类的,有信号指示,电压等,我是拆开的时候乱接
LCD的橡胶接口,屏幕上发现了显示了一些网络信号强度,
电池等符号。

楼主:
大概布局,板尺寸6*9CM,上面一点空区域用来放EL驱动电路(还在找合适的IC)

网友:
LCD的范例程序还没调通过,但是有兴趣,我也报个名吧!

网友:
东西不错~~我也报个名~~

网友:
上面一点空区域用来放EL驱动电路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30666
这个呢?
我买了几个..结果让邮政给吃了...

网友:
我也报个名

网友:
报名参加

网友:
EL 驱动IC可以使用HV833 我看了,这个比较合适.

网友:
成本很重要,太贵就对不起低价屏了。

网友:
是啊,价格可以出来了没有啊。有了价就可以确定数量了

楼主:
光原材料成本大于65

网友:
我觉得只出一个PCB+主控制芯片...
其它的由买的人自己去焊就价格低下来了...

因为高压负压不可能同时需要.EL更是少之又少..再个很多人手上已经有大部分元件了..
因为买的人都是DIYer,如果总价太高买的人就少了..虽然带头人并没有赚钱,甚至是亏本..

网友:
我也觉得残剑的主意不错!

网友:
就像大家安装电脑软件时的选项那样,套件也分三个等级:最低配置、标准配置、最高配置(当然PCB都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个4寸的 能驱动吗?

网友:
我也报名 来一套

网友:
殘剑的主意不错哦,PCB可以多布点,但焊上的只要是能驱动LCD的主控和相关就可以了

楼主:
基本的样子
检查中,没有明显不足将做PCB了

网友:
支持呀,也准备入两套.不过建议 给出的标佩屏的型号,最好有淘宝网址.
还有好多人问那个4寸屏支持吗?没人回呀,大概是不支持吧!

楼主:
4寸屏没有PIN定义,不能直接支持

网友:
喔,失望呀,想用它驱动320X240的屏的,不过买不到合适的屏呀,光是驱动有什么用呢?

网友:
快快快,快标价开卖

楼主:
带触摸10RMB(20PIN)的LCD驱动成功

楼主:
正式的PCB文件图片,文件已经交PCB板厂制作中
20PCS,含运费280RB

网友:
只做20片吗?

楼主:
不是啊,20PCS,先测试没问题后根据需求加做恩,呵呵

网友:
麻烦问一下,带触摸10RMB(20PIN)的LCD哪里买的到?
给各淘宝地址吧?

网友:
早抢光了
我头天晚上十一点多发的帖子,到第二天早上9点就没了
超值的东西,很快的

网友:
哎,板子已经做下去了.还想让加上接口,支持我手上的屏呢.我用其它板连线把屏测了测,还没有时间做板.
一款是天马5.7寸的TM320240FCCWT,320 X 240的

RA8806的汉字演示 (原文件名:TM320240FCCWT_汉字.jpg)
一款是三星的UG-64E-05,640 X 200的.

RA8806的汉字演示 (原文件名:UG-64E-05汉字.JPG)

---------------------------
http://shop343330666.taobao.com
LCD,触摸屏,ULINK外壳专卖

网友:
想要2片,不知道还有吗?

楼主:
有的呵呵,多谢关照哦,预计4/25号有货

网友:
现在价格能做到多少?如果50左右的话就定2片,我是指基础版。我要用来驱那个640x200的,EL背光什么的应该用不上。

网友:
50左右能支持下面这个屏的话我也要一块.谢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044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多人&bbs_id=9999

楼主:
50左右?我贴钱卖啊,算了我的20PCS PCB自己消化了,反正我也有好多640*200/320*240的LCD

网友:
那你公布一下大致价格吧..

楼主:
to【99楼】 kazuyuki ,640*200的驱动板是EG7014么?有50配套的恩,就是顶楼的SED1335的板
TO 102楼   hyz_avr   硬件成本是65左右了,焊接测试好大概80才卖

网友:
80也算50左右嘛..呵呵..能支持那种屏的话,帮我留一块.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96楼的一样

网友:
上次顶是凑热闹, 这回想问问 楼主如何操作,是去淘宝订吧?呵呵

楼主:
焊接了基本的元件

网友:
强烈支持!我也想要!

楼主:
焊接这个连接器太费劲了

网友:
斗胆问一句
搂主卖不卖套件?
就是PCB+RA8806

网友:
LZ可以说是童叟无欺。

楼主:
RA8806+空PCB+2.2K VR电阻+100UH电感+3个 1206二极管  53RMB,可以说不赚钱的,不讲价,只有6套(第一批)
要求购买者代码在这个BBS上共享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37951b277a394ad454869bd6e7680ac3&x_id=0db2

网友:
不知道RA8806的字符&图形混合功能怎么样。我有一片RA8820的LCD,上电后如果进入图形模式并且写入数据后再进入字符模式,写入的数据根本显示不出来,反之就可以。

网友:
看来要等第二批了..

网友:
等第二波,什么时候有全焊好的哈

楼主:
第一批结束,第一批购买者请代码在此BBS共享哦,图形模式下基本操作已经实现

网友:
我买的板子在办公室.还没去焊呢
这两天在外面

楼主:
实验了RA8806,没有了SED1335讨厌的雪花现象
驱动代码,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40955.rar(文件大小:3.70M) (原文件名:ra8806.rar)

网友:
板子已经收到...

网友:
什么时候第二批上架?

网友:
今天折腾那个10元LCD。
发现上面自带一块max1605,可以升压。
使能端是20pin连接器的5脚、
接VDD即有升压输出。
升压输出是12.5V。可以用板子上的电位器调节,但调节范围很小,1V不到的样子。

324输出好像只有两组有用,电压都很低。

网友:
wangguanfu兄能否提供一下10元屏的引脚定义?

楼主:
10元LCD 20PIN 要负压!!,我的板有个焊接20PIN CONN的位置就是为这个LCD准备,可直接支持(负压由MC34036产生)

网友:
还有3元的

楼主(2009-05-11):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d6467e1f3ba3b03b4cbb731dcb3d9715&x_id=0db2
第2波到了,需要的来拍,这次不以套件方式提供哦

网友:
打算自己DIY一下!准备用单面板!有几条飞线!参考了楼主的原理图!

楼主:
你的RA8806下方建议改一下!

网友:
那一排脚好像是空着不用的,为了方便走线,把那排脚去掉!DIY嘛,减少难度,飞几根线!

网友:
顶一个,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羡慕呀。

网友(2009-07-02):
我有一个柯达数码相机的显示屏 是不是否也要一个驱动板才能显示呢???

网友:
补充:只有24个脚

网友:
请问一下:下面这个链接中的屏能驱动吗?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8967&bbs_page_no=1&bbs_id=3031
能的话,我也订一块!

网友(2009-08-26):
这个能驱动什么屏?

网友:
STN? 不支持TFT吗

网友(2010-02-14):
此帖子原来属于淘宝超值区。此区由于我们实施100%的纯技术论坛而关闭。有价值的帖子移到相应的技术论坛内。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02-14,17:48:22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31]淘宝超值宝贝推介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