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ss数据库在连续赋值的时候会出错?

楼主(2009-04-10):
用vb对acess数据库操作的过程中,对字段ID赋值,从0-20000
发现会出错。数据不是一直从0-20000,偶尔会比如从5800 就直接到6100了,然后在接着来,会出现几个这样的情况
用的
for i = 0 to 20000 step 1
rs.addnew
rs!ID=i
next i
rs.updatebatch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objCn As New Connection
    Dim objRs As New Recordset
    objCn.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c:\1.mdb;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user id=admin;Jet OLEDB:Database Password="
    objCn.Open
    objRs.Open "select * from tab", objCn, adOpenKeyset, adLockPessimistic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20000
        objRs.AddNew
        objRs.Fields("str").Value = i
        objRs.Update
    Next
    MsgBox "写入成功", vbInformation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im objCn As New Connection
    Dim objRs As New Recordset
    objCn.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c:\1.mdb;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user id=admin;Jet OLEDB:Database Password="
    objCn.Open
    objRs.Open "select * from tab", objCn, adOpenKeyset, adLockPessimistic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20000
        If objRs.Fields("str").Value <> i Then
            MsgBox "校验失败", vbInformation
            Exit Sub
        End If
        objRs.MoveNext
    Next
    MsgBox "校验成功", vbInformation
End Sub

楼主,我用上面的代码,写入,校验都成功的呢。校验的时间明显比写入的时间短,呵呵

楼主:
你的这个是每次写都update一次
For i = 0 To 20000
        objRs.AddNew
        objRs.Fields("str").Value = i
        objRs.Update
    Next

我的是for i = 0 to 20000 step 1
rs.addnew
rs!ID=i
next i
rs.updatebatch
整个写完了在update一遍。。

估计我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