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測量2.4g的高頻電流 普通的儀器可以測量到嗎?

楼主(2009-04-10):
rt  謝謝

网友:
矢量电压表能测!
示波器也能测!
但是上2.4G的东西都不便宜!

网友:
示波器~但要测量此信号的带宽起码5GHz,这样的示波器30多W哦

网友:
为什么要测电流?在这个频率下,要形成有效回路,传输线的阻抗和信号源、负载阻抗需要匹配,常规下可以获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更有效的方法是直接测量功率电平。

网友:
搞个积分电路

网友:
测功率吧,2.4G的频率同样一根传输线阻抗匹配几乎可以做到无插损,做得不好衰减百倍千倍都有可能

网友:
2楼,东西是很贵!
LZ最好说明测量目的,高频很少测量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