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的6位电压表方案

楼主(2009-04-10):
有谁能提供一个简易的6位电压表方案,或者有谁能做。

网友:
刚好看到一个"数字电压表"我们上周进行了单片机实训,做了个数字电压表。能检测八个通道,P3.4为单路循环,P3.5为通道选择。和大家分享一下!

http://bbs.ednchina.com/showtopic.aspx?id=94427

网友:
6位电压表方案,,还算是简易的?

网友:
安捷伦的34401的维修使用手册,最后附有原理图和方案.

网友:
6位的电压表能作到显示6位就很简单,可是要稳定准确的显示就挺有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