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错误中断的处理

楼主(2009-04-10):
我做CAN 的时候使能了所有的CAN中断,单节点发送的时候使用正常模式来发送,因为收不到ACK,所以会出现总线出错,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总线关闭,导致发送终止
请问,如何处理中断中的出错中断,以避免总线关闭的发生呢?

网友:
你是如何确认“因为收不到ACK,所以会出现总线出错”?
你用的是什么CAN控制器,我记得MCP2515中断报错时,只会出现报文错误中断。
前两天,我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最后发现是波特率提高后,总线收发器的斜率电阻引起的。楼主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少?
你可以看看我当时求助的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306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rank21&bbs_id=9999

楼主:
因为如果是两点或多点通讯就没有问题,但是单点时候看到显示错误计数器发送错误不断累计,然后导致总线错误,最终总线关闭的

】你在应用中是如何处理CAN 中断中的出错状况的呢
即:如果出现总线错误该如何回复呢

网友:
不断的对错误寄存器清0就可以了
对于博世的CAN核来说,单节点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如果它检测不到总线上还有其他器件(有ack返回),就会重新发送,并产生一个错误中断,错误计数器加一,当计数器的值超过255后就会自动关闭总线
搞不懂单节点调试有什么意义?

网友:
在我的通讯里有固定时间间隔的问讯信息,若连续若干次收不到回复,便重新初始化can总线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CAN总线必须至少有两个节点。

楼主:
是为了做到即插即用,主要是用于测试

楼主(2009-11-09):
现在我做了个改动,模式设置设为只听模式,并不停的清总线错误,基本上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