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鼠标软件 Funny Cursor

楼主(2009-04-10):
Funny Cursor是一个有趣的鼠标软件,它可以使鼠标按照运动方向进行调整,看起来很有意思。

也可以直接到我的网络硬盘下载:
http://www.brsbox.com/filebox/down/fc/cc4bc0f1ad70d5fcaaf1e028dce7e802

网友:
请教PIC18 BOOTLOADER问题

你在EDN的BLOG中曾提到:"从现在的角度看,当时写的这个程序还是有一些缺陷的,请使用者注意。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缺陷指的是什么?

楼主:
比如没有Flash写入校验(Flash在写入时,如果有干扰可能会造成写入错误)、没有加密功能、没有可配置裁剪的功能模块等。

不过现在不再使用PIC18了,可能不会再去修改它了。

网友:
能感觉到方向,挺好玩的东东,呵呵

网友(2009-08-15):
谢谢了!
挺有趣的小玩意,我设置它开机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