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18B20 时出现错误---ICCavr

楼主(2009-04-10):
如图:

拉低复位DS18B20后 ,得不到反馈的 存在低电平

程序一直循环在那里!!

附 源程序 和仿真文件

盼望解答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时序不对,调整delay时间,用proteus的示波器观察,我发现这个示波器还是比较可信的.

楼主:
调整delay 时间应该不管用的吧

我后面的句子是用轮询的方式 一直再等着,如果有低电平信号! 循环就会跳出啊!!

可是现在就是卡死在那个while 里

网友(2009-11-18):
不要太相信Proteus,我在实际电路调试成功的程序,在Proteus里面仿真就是不行。

网友:
焊块板直接调多好啊
!!

网友:
你那个delay(3000)480us是有问题的,我也在用这个片片,发现480us复位是不够的,实际应在550us以上。

网友:
"不要太相信Proteus,我在实际电路调试成功的程序,在Proteus里面仿真就是不行。"

在Proteus里面仿真成功,在实际电路调试不行.尤其是ICCAVR,CVAVR还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