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一个关于数码管扫描的问题

楼主(2009-04-10):
你的<<深入浅出>>书上的实例6按键后只显示1个数据,当我用2个数码管动态显示2个数据时,老是会有影响...
比如按下一个键显示12时,十位上总有淡淡的2的影子.....我都是按着书上讲的顺序扫描的啊.

网友:
请检查一下时钟的配置是否正确,必要时候找个频率计或者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好像就是江老师说的时钟的问题...以前都用的并口  前几天用同学的USBASP把熔丝改成内部1Mhz  连以前那个固定扫描只显示'H7'的程序也有这个问题,而且更严重,几乎重在一起了.  但其他的程序又没问题....

网友:
告诉你是程序问题,把扫描的过程好好想想,你能发现是为什么。

网友A:
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即便速度再慢,也最多是闪烁,而不会是重影……

网友:
可能是扫描速度太快了 也可能是译码芯片速度慢了 我以前做的也是这样 降低扫描速度就好了

网友B(2020-03-16):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程序问题……即便速度再慢,也最多是闪烁,而不会是重影……

斑竹有好用的mcu直接驱动数码管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斑竹有好用的mcu直接驱动数码管的程序吗

好久没写这类程序了,现在手头没有,其它网友应该可以提供的。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10几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