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并口JTAG怎么用?

楼主(2009-04-11):
MSP430 并口JTAG怎么用?

买了快MSP430板,里面的并口JTAG,正接,反接,怎么都连不上。

另外,FET Debugger里面选项怎么有JLINK?
难道MSP430也可用JLINK?

网友:
我也有个并口的JTAG和一块转接板,但不曾用过...

网友:
并口的我用OLIMEX的软件烧写

网友:
MSP430 并口JTAG和U口的没有什么区别,只要选择端口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
第一张图片已经说了叫你检查一下硬件了

看看调线是否正确!

网友:
用镊子把硬件的JTAG座放一下电

网友(2011-05-24):
检查下硬件吧

网友(2011-07-05):
选择 TI LPI

网友:
感觉是接触不好  你调整下硬件吧 什么地方链接不对

网友:
好,用并口下载的,和之前用的FPGA 一样,也可以U口.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
   我自己做了一个430 JTAG并口下载头,很简易的,里面的244芯片的1(1G*)脚和19(2G*)脚我直接跟地短接,这样是不是不行?  哪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