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容传感器测量水和酒精的电容怎么是一样的呢

楼主(2009-04-11):
我用电容传感器(同轴和平板的都试过)测量酒精和水的电容,测量仪器为LCR桥,结果得到的电容值基本上是一样的,水和酒精的介电常数前者一般式80,后者一般式25,相差如此之大,怎么会得到一样的电容值呢?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给个提示给兄弟吧......

网友(2009-06-01):
酒精的比例与溶液的介电常数为非线性关系.

相信与水的份子中, 氢-氧-氢的角度约105度. 电荷分布一端带正电
另一端带负电.

所以用介电常数读酒精多少不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