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rant大侠,想做一款高精度position 控制,用直流无刷电机,用STM能做到吗

楼主(2009-04-11):
请教Grant大侠,想做一款高精度position 控制,用直流无刷电机maxon EC40,用STM能做到吗?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吗?
要求:

1、输入信号数字信号表示的角度信息。根据角度信息转到指令角度。角度信息不断更新,执行角度不断更新。

2、针对直流无刷电动机。由于精度高,为了减少机械传动的误差,编码器接到伺服端,而不是电机轴。能接光电编码器,带4倍频电路。目前,我手头上是500线(4倍频前),希望后面能升级至1000线(4倍频前),当然能接2万线(4倍频前)更好。

3、能接受以SPI,或I2C,或CAN总线发来的角度指令信息(数字信号16位),最好不要再转换成模拟信号再送电机控制器。应是能直接接受。最好是SPI。

4、尺寸尽量小。

1的优先级最高,4为最低。不要求全部实现。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所使用的电机的datasheet,编号为118898的一款。实际供给电压为28V。

网友:
这个我建议你用TI的280X系列或者28027,
或者使用LM3S801之类的CM3系列
以上CPU内部集成了光电编码器接口,PWM,比较适合你的应用
以上两个厂家的芯片我都用过,我们的产品都带编码器接口,有问题可以讨论

网友A:
千万不要叫我“大侠”,承受不起。直接叫ID就好,我来这也和大家一样,寻求共同进步。

我没有细看STM8的增量编码器的参数,粗鲁的看了一下你上面提出的要求
在马达控制上ST7MC、STM8S、STM32F103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ST7MC不带CAN,STM32F103x的CAN和USB不能同时使用,且成本有点高。

建议可以考虑STM8S20x的即可,需要CAN接口就换成208系列。

如果要求具备很强的计算能力,建议考虑STM32F103xx,成本相对DSP会廉价一些。

网友:
应该说所有的MCU(包括DSP)都不会有带四倍频的编码器接口的,都要自己用CPLD做的,
看到台湾的驱动器用的就是DSP+EPM3000系列的CPLD做的。

网友:
楼主的话题很有前途

我也倾向LM可能会方便一些

网友:
STM32没人做Z的那么完美的入门东东,顺便说一下,A、B两路实现4倍频仅需一个门电路而已,加多一个触发器则可实现正反向识别。用CPLD则因为还包括了其他的线路。LZ用难道要用17位的编码器?传动结构真的可以实现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啰嗦多一句,能实现LZ的要求的单片机有很多,DSP的TI、ADI、飞思卡尔的电机控制系列肯定没问题,刚入门找Z吧。STM32也绝对能胜任,因为这活51也能干,还是老款的呢。

网友:
BLDC做高精度控制感觉有缺点,主要是力矩抖动的问题,通常还是用PMSM电机的多些。

网友:
3楼说的不太准确哦
我所推荐的2种CPU,内部都是4倍频计数的QEP模块
我们公司的产品都要用到编码器,CPLD解码也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3-10-10):
兄台  也不知道你这个 位置伺服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STM32F103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吧  带QEP电路  IO 兼容 5v霍尔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叫我“大侠”,承受不起。直接叫ID就好,我来这也和大家一样,寻求共同进步。

兄台 您能推荐一点 位置伺服的 控制 策略吗  换句话所 舵机 是怎么 做成的 ,现在做 位置伺服做的一头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