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救救小弟。我的电脑中毒了,所有的exe文件瑞星都被认为病毒了,所有的exe文件都没

楼主(2009-04-11):
该怎么办呀?难道把硬盘格式化才可以吗?

网友:
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根本就是垃圾,还是在DOS下面把感染了的程序删了重装吧。

网友:
重新做系统吧,也不麻烦!

网友:
熊猫烧香~~?

网友:
重做系统,重装杀毒软件,不建议用瑞星

网友:
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先进行系统还原。还原完成后,不要打开我的电脑,直接上网下载360安全卫士,安装后进行查杀一下。再安装瑞星杀毒软件,杀毒试试看。一个原则就是在杀毒完成之前,不要打开我的电脑查看电脑里的文件。

网友:
用大蜘蛛,exe修复很厉害的

网友:
我上次刚中招,先杀毒,然后把硬盘内所有exe文件全部删除了。然后再重新做系统。上次搞得我很郁闷,一个兄弟插U盘。

网友:
重装不一定行,要是在其它盘上有毒,重装后不到1分钟又会感染

网友:
我上次也这样,所有exe都感染了,后来用进win PE系统,用绿色版的江民把病毒清除了。
一般这种毒都是双击磁盘引起的。

网友:
我中过。有过专杀的。去百度找吧。

网友:
我装完系统后就GHOST一下,然后再把GHOST备份文件复制一份,将复制的备份把名字和后轰改掉。之后我什么也不怕了。什么网站我都敢上,那些病毒把我电脑挂了,我三分钟就搞定。杀毒的用360,和AUTO防御者。其它什么杀毒软件都不用。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人中了,用卡巴09版的可以搞定……

网友:
干掉重来.以防后患.

网友:
把瑞星删掉,就没有人认为它是病毒了,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问题解决了,先用专杀杀毒,然后用瑞星最新版本杀毒,最后重装系统就OK

网友:
这个好像是霍金病毒,以前我也中过,用江民专杀工具就可以恢复的

网友:
12楼,什么网站我都敢上……………………

网友:
同上,,嘻嘻

网友:
竟然还有人用瑞星? 给你一个地方去下吧,正版不要钱,己用了3年了: www.avast.com 有中文的,用了这个后2年没装过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 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