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IAR FOR NEC 如何连接硬件仿真

楼主(2009-04-11):
请用过IAR FOR NEC 的高手指教,如何设置硬件仿真,需要什么仿真器?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
硬件仿真我没尝试成功,一直都是软仿真。

网友:
硬件仿真大多用MINICUBE2
不过你要在程序里为调试预留调试空间

可参考help下的HWDebugUserGuide文挡..
最好再参考下NEC的MINICUBE2文挡

楼主(2009-05-13):
软件如何仿真外部中断,比如串口发送与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