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直接驱动激光打印头向PCB喷墨做电路板?

楼主(2009-04-11):
激光打印头配合步进电机向PCB喷墨做电路板,可实现吗?本人能力有限,做不了只是干想了一下。嘿嘿!

网友:
用静电的激光打印机应该不行。激光打印机是靠静电产生的图片点阵,附着到被印刷体上,然后用高温烤一下将带胶的墨粉粘在被印刷物的表面上了。

楼上的这种做法是喷墨的工作方法,理论上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要找到在腐蚀液体中不溶解的墨水。有这种功夫,不如用激光直接刻蚀铜箔板了。记得坛中有一个这样的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