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请问pitolan 电路板套件的电调板I2C的地址识别

楼主(2009-04-11):
因为把电调板的边缘裁剪掉了,无法识别电调板的编号,又不想重烧程序。
请问通过元件编号识别编号的方法,如图中的对应关系是否正确???

网友:
对的,5XX是ADD1,6XX是ADD2,7XX是ADD3,8XX是ADD4.

验证方法:
四个都装上,加电的时候它会分别自检,自检时电机会动一下,自检的顺序是1324,也就是顺时针依次动一下。

        地址一
地址四------地址三
        地址二

网友:
今天去公司加班的,现在才回来。

网友:
省点开板费了。MK板上C11是ADC采集信号使用,8分频后为1MHZ。这时如果使用C11滤波作用可以看看ATMEGA8 手册ADC部分。实际ADD检测有2部分 ADDR1与ADDR2 MAIN.H定义。烧录要HEX1-4个不同文件。软件检测在MAIN.C
#if (MOTORADRESSE == 0)
    PORTB |= (ADR1 + ADR2);
.......................部分。
for(test=0;test<500;test++);
    if(PINB & ADR1)
......................捕捉PORT的输入信号,再逻辑与一下啊。软件中的4个判断。写在PCB上好识别,开PCB银子上去了。走过隐不住说点

楼主:
刚组装好potilan的套件,可就是飞不起来,请各位给诊断一下

部件:potilan的电路板套件,FT06-C遥控,电机2212+1047两叶浆,碳纤维框架。

现象:
根据飞行手册操作,马达启动后,保持油门杆在最下边(最小),将另一边的副翼杆回中。
加油门,四个轴的转速开始减慢,油门推到最大,最后四个轴停止。

请各位帮助给看看,毛病出在哪儿了,先谢谢了。

网友:
---------------------------------
电机2212+1047两叶浆

你四个桨都搞正桨,当然是不行的了,你不

---------------------------------

加油门,四个轴的转速开始减慢,油门推到最大,最后四个轴停止。

这个...轴?是电机吗?你是油门杆推到右下角启动了电机,往上加油门电机反而越转越慢?

楼主:
to pitolan;

你提到的浆是一个问题,我再搞两个三叶浆吧。

另外一个问题是,当电机启动后,向上推_油门时,四台电机的转速逐渐下降,不知是什么问题?
用mikrop-tool 1.50 核对过油门通道(3通道),其正反关系是正确的。
请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7楼】 sunsmile78

你不裝槳先試試﹐應該不會這樣的﹐至少我從來沒有遇到過。

楼主:
另外关于我的浆安装,是用的二叶浆1047 共四片.
12轴反向安装,34轴正向安装。这样算是正反浆么?

网友:
你自己比划一下﹐電機有順時針轉﹐有逆時針轉﹐你把槳轉動一下﹐看風是往哪吹。

你要是把電機也反向安裝﹐搞成背推式的﹐是可以看成反槳了。

楼主:
TO Pitolan:
我将纸条分别放在四个旋转着的电机上方,
12轴:纸条被明显的吹起,
34轴:纸条是几乎垂直向下的。

这样应该可以验证,我安装的正反浆是正确的了吧!

网友:
倒了,你觉得四轴怎么才能抵抗地球引力飞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