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JTAGICE制作详解,可升级,可检测目标板电压

楼主(2009-04-11):
首先说明,不是纯USB,认为被忽悠了的可以点击窗口右上角的X关闭

---------------------------------------------------------------------------------------------------------
首先需要准备电脑一台,AVR的ISP线一根,导线若干(最好用杜邦线)
论坛上串口JTAGICE的资料已经很多了,成功的也不在少数,只可惜带串口的主板不容易找,特别是用本本的人也多了起来,能不能结合USB转串口芯片做成USB接口的JTAGICE呢?多方查找资料论证,得出以下原理图

选择CP2102的原因是其电路极其简单,工业级芯片,实际测试效果很好。其中LED1为CP2102工作指示灯,在装上驱动的时候才会亮,LED2是JTAG指示灯,进入调试的时候会闪,平时不亮。CP2102驱动及安装方法:
按图做好板子检查硬件无误以后,短接JP1,则J1成为该JTAGICE的ISP升级口(非标准ISP),将ISP下载线用杜邦线(没有则焊接导线)按ISP定义连接即可将固件下载到ATMEGA16上,熔丝位设置如下图

固件烧录完毕后LED2将快速闪烁,此时为等待进入升级模式,打开studio,点击TOOLS-AVR PROG,则打开AVR prog程序,此时LED2停止闪烁等待升级,

点击AVRprog上的browse,

找到studio安装目录下的JTAGICE文件夹里面的Upgrade.ebn,点打开,回到avr prog窗口

点击flash选项下的program,

则开始升级固件,LED2将闪烁

program完毕还会校验一次,LED2熄灭,

校验完成后LED2常亮,则JTAGICE制作完成,重新上电即可正常操作,JTAG接口定义如下

说明:该JTAGICE每次上电LED2会闪烁,此时为等待升级,不可进入调试目标板,大概几秒后LED2熄灭,才能进入正常工作。如需升级请在LED2闪烁时点击TOOLS——AVR PROG进入升级模式,重复以上步骤即可随studio升级而升级对应的固件。以下是根据上面方法做成的JTAGICE

原理图,固件,操作说明打包下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35439.rar(文件大小:239K) (原文件名:JTAGICE.rar)

参考文章: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08134
http://www.avrportal.com/?page=jtag
站长写的JTAG 制作调试技巧,新手调试JTAG必读: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6083

网友:
你得送我一个!要不我找你去!呵呵!小猴子加油!小猴子东西就是漂亮!

楼主:
补充:上拉电阻一律10K,R1/R6为采样目标板电压分压电阻,比值18/75,官方JTAGICE图上36K/150K,可以按比例减小电阻但保证比值

网友:
你的板很漂亮

网友:
MARK 近期在弄这个

网友:
呵呵,怎么不用以前的账户了?害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不过一看写东西风格,图片,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jmpxwh,好久不见了,呵呵,这个JTAG用得还顺手吧,
4楼的要是你出邮费给你寄一套,哈

网友:
多少钱一套啊,我想要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
CP2102与FT232RL相比哪个好点呢?

楼主:
FT232RL没用过,有钱的朋友都推荐用FT232RL,但以前见朋友的FT232板子跟USB接触不好导致死机,不知道现在的驱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至少目前上千片CP2102的使用情况来说还没出现问题的。论体积,论价格,CP2102比FT232有优势。

网友:
楼主介绍得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送空板不?????

网友:
请问PB4附近的那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回25楼,PD2接到目标板复位脚可以复位目标板,PB4检测目标板复位信号

网友:
CP2102的输出是3.3V版本的CMOS信号,和5VTTL兼容,但和单片机5V版本的CMOS信号兼容性不是很好,有时候会出现通信故障,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回29楼,M16(其他AVR也应该是)的Vih最小值是0.6VCC,当VCC为5V时,大于3.0V的电平即判为高,因此3.3V作为5V的输入没有问题,实践证明也没有出现兼容性问题,工作很好

网友:
多少钱一套啊,我也想要!

网友(2009-05-12):
CP2102的QFP封装焊接是个难点。

网友:
写得不错,很详细,很实用,可惜我没有钱打板。

《USB JTAG仿真器DIY(Mega8+Mega16)内附万用板制图、程序固件和熔丝位截图》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2014&bbs_id=9999

网友(2009-06-18):
麻煩問一下,在使用過程中,有沒有出現CP2102壞掉的狀況啊?

楼主:
回LS,CP2102在正常使用中没出现过损坏,甚至很多人买了USB转串口回去直接接到MAX232的电路上也没坏,那可是有正负10V的输入

网友:
送不送空板什么的。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2009-08-25):
各位注意到了没有,电路图中的CP2102 的TDX RXD 与内部是的反的,不知正不正确,哪位朋友按图做成功啦,报个名,现在发现网上的东西有好多错误的,按原来图来做最少要打样二次才能成功。

楼主:
LS朋友,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两个芯片通信都是TXD接RXD的,以上原理图没有错误

网友:
请问哪里有买的.

网友:
感谢楼主,我正想做一个

楼主:
45楼,我店里面有

楼主:
上传protel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图,可直接发去做板

网友:
小弟没做过板子,请问一次要做多少,一片行吗?多少钱?谢谢.

网友(2009-10-23):
麻烦问一下楼主,用USBASP给JTAG上的MEGA16烧写完固件后,需要拔掉USBASP把JTAG板上的JP1断开吗?文中的“固件烧录完毕后LED2将快速闪烁,此时为等待进入升级模式,打开studio,点击TOOLS-AVR PROG,则打开AVR prog程序,此时LED2停止闪烁等待升级, ”和这段文字之前的介绍好像有点脱节了,麻烦楼主能给详细点的步骤,给菜鸟们解释下,麻烦您了,代表AVR的菜鸟先谢谢了!!

楼主:
JP1是接到M16的RST升级的,当然要断开了。

网友:
但用USBASP烧写后,用TOOLS-AVR PROG找不到仿真器,麻烦楼主给分析下原因呢?

网友:
晕了,几天了都没有把仿真器制作成功,用avr prog总是找不到硬件,那位大虾知道原因啊,我用的是studio4.12.498版本。

网友:
我也根据这个做了一个,用PL2303做的,ATMEGA32,avr prog能发现,但是升级的时候校验通过不过,也连不上目标板。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想问这个文件烧入M16  是不是要另外一个JTAG下载器

网友:
我做成功了,能正常下载(studio4.17),也能正常升级。。。

网友:
恭喜楼上

我的CP2102到手了   现在准备画PCB呢

到时候交流

网友(2009-11-22):
这个要做一个!!!

网友(2010-01-03):
记号一个 不过不管是M8还是2102都够难焊的了~~~~~~~~~~~~~~~

网友:
自己焊接出了问题,所以买了一个

网友:
详细的资料,不错

网友:
准备动手做了

网友:
CP2102的TXD  RXD和单片机连接要交换  他相当于RS232出来TTL信号的顺序

网友(2010-02-17):
谢谢楼主的资料
mark一个

网友:
这个贴子写的很不错哦,收藏先

网友:
楼主,我不连JTAG的7脚时studio说目标板没有电源,接上后就说连线不正确,怎么办啊?

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910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rabbit&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99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rabbit&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不连JTAG的7脚时studio说目标板没有电源,接上后就说连线不正确,怎么办啊?
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9105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rabbit&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99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rabbit&bbs_id=9999

7脚未用~~~很怀疑你看引脚序号是从上到下的,那么你说的7脚就应该是4脚,VTG脚,图片已经说明是做什么用,目标板没有接电源当然就报错了,JTAGICE本身并不对目标板供电。基于你看引脚序号的错误,连线也就不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给一个其它频率晶振下的程序啊,我只有12M晶振。
谢谢了啊·
直接用12M晶振用你给出的程序不可以用吧。
还有就是R4用多大阻值的电阻啊?

网友:
不错,好东西,我用meaga8做的,也还行吧!不过是参考楼主的资料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