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DS830E输入可以超出1.5V至3.5V的范围吗?

楼主(2009-04-11):
请问一下ADS830E输入可以超出1.5V至3.5V的范围吗?可以超出的话.最大是多少?

楼主:
怎么没有人答我

网友:
我接过0-5V没见有什么事

网友(2010-06-01):
理论上讲,当输入低于1.5V时,低出的部分将不被AD转换,高于3.5V时高出的部分也会被切掉,也就是说输出的波形会不完整,不过我做过一个ADS830的电路发现输入电压在1V—3V之间才能显示出完整波形,我建议你最好加一个可调的偏置电路,这样就可以认为调节其输入电压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