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稳定12V电源呢?

楼主(2009-04-11):
设备使用12V电源,最高不能超过12.5V,因为客户外接电源就是12V,所以设计为直接输入给设备使用,但后来发现客户提供的外接电源有时使用12V,有时会使用15V,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设备得到恒定的12V电源呢?方法简便,成本低的方法。(12V输入时,设备最大电流为700MA,只能在设备PCB上做电路改动)谢谢大家!

楼主:
就是当外接12V时,板上能得到12V电源,外接15V时,也能稳在12V,电流最大700MA

网友:
汽车上的吧,用开关电源,这么大电流。

网友:
(只能在设备PCB上做电路改动)太难,加个板(DC/DC)还差不多

楼主:
有使用什么稳压元件的办法吗

网友:
12v稳压管应该有,不行,就7812好了

网友:
12V输入,经过7812,好像不可以输出12吧?
赞同3楼的,用DC转DC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有时使用12V,有时会使用15V”?
这根“输入12V到15V之间”可不一样......

楼主:
我的设备是12V供电,大于12.5v就可能出问题,所以电源部分想设计一下,当输入12V到15之间,得到的电源也恒在12V

网友:
用DC-DC了.

网友:
DC-DC升到15~17V,再用线性稳压降回来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

楼主:
谢谢 rainyss ,因为设备在12V时,如果满负荷工作需要至少600ma,有价格性能不错的DC-DC推荐吗?主要是成本有些敏感

网友:
随便找一个都行.10几块钱一个.

网友:
用稳压二极管不可以吗?

网友:
【14楼】 sunyouyuan
用稳压二极管不可以吗?

用稳压二极管不可以...

网友:
1.设计DC-DC电源,比如Boost-buck电路可以实现input:12V~15V output:12V
2.跟客户沟通,有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就不能只用技术解决

网友:
14楼提醒我了,用稳压管加三极管扩流,高于12V时是标准的12V直流,输入电压不够12V时输出也不受影响,仅扣除三极管导通压降,约0.3V.

楼主:
嘿,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便,能给个具体的电路图吗,我搭一个实验下,谢谢各位

网友:
给你设计一个低压差稳压电路!
最大电流是1A!
最大输入电压是20V!
800mA以下使用电流建议输入12.2V-16V!
在800mA下压差是0.2V!
在200mA下压差是0.1V!
只要输入12.2V以上就可以了!
要注意输出的场效应管的散热问题!
场效应管可以用别的1A的P-MOS类管代替!
电路上的电阻可以按比例代换!
TL431灌电流是1-100mA!我用了2mA左右!
分压电阻用来调电压用的!可以改电阻让输出端电压达到12V!
运放接成了一个2倍放大电路!
R1是测试用的假负载!

网友:
【20楼】 bbsniua 电路在底压差小电流情况下可以满足,也说到了MOS管散热问题。总感觉电路热热的不是蛮稳定。
不晓得他客人的电源电压会不会在12.2V以下,,,,

建议换用DC/DC类的电源,成本较【20楼】电路,也差不多,电压更宽,效率也高。

网友:
我说你就不能把用电设备的电压搞低点?
比如11.8V!那么死板有用吗??
一般12V稳压电源都有12.2V以上的!
再说了模电没有绝对的稳定的!
纹波最小的只有线性稳压电路!
追求完美性是不现实的!
追求最低成本那倒可以做到!
再来个简化版的低压差稳压电路!
如果你的DC-DC比我这个还便宜的话我无话可说了!
我计算一下我们做样品的价格!

场效应管加三极管 =1块
TL431加电阻      =5毛
电容             =5毛
电路用搭接或者万能板随便接!
样品总成本两块钱!
别跟我说成本!
做绝了可以做到几毛钱一个出来!

我们是做技术的!
该讲究的是电路!
要是真的说成本的可以找低压降IC!
几毛钱一个!

700mA的最大电流就算是15V输入!
我计算一下最大损耗发热量的功率!
15V-12V=3V,3V*0.7A=2.1W

再算一下效率!
最大15V时:[12V*(0.7A+0.003A)]/[15V*(0.7A+0.003A)]=80%
最小12.2V时:[12V*(0.7A+0.0026A)]/[12.2V*(0.7A+0.0026A)]=98%

R1是测试用的假负载!

有便宜的98%的DC-DC吗??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稳压管(或7812)再加一个电阻就行了,一共三个元件.

楼主:
嘿,感谢各位的指点,正在搭电路测试,楼上rainyss 能给个电路简图吗,谢谢

楼主:
同时请问bbsniua ,如果输入在12.2V下,情况会怎样呢,刚问了客户,最低输入为11V左右。

网友:
如果输入低于12.2V的话就是输入电压减0.2V!比如11V输入,输出就是10.8V!
或者你直接做成10.5V的稳压电路算了!

7812的压降是2V的就算加一个PNP三极管也不能做到0.6V以下的压降!
别忘了BE的压差!

网友:
既然如此,为何不是想法子修改一下后面的电路呢,比如输入端加上保护电路等等?
不清楚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12V用在哪里,为什么12.5V就不行了?
如果说,你现在换了这个,将来客户要是用到18V,24V的话,岂不是又要重新设计一次?

网友:
研究开关电源中!估计下一个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的开关电源加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
冲破开关电源的纹波问题!缺点是钱啊!!
想省钱还是随便来个线性稳压算了!
我那个电路最高耐压是受场效应管的参数控制的!
只要那个管子和三极管的参数合适!
最高供电电压可以达你想要的要求的!
还有功耗问题!
如果用开关电源可以做到80%以上的效率!
在15V以下就没必要了!
开关电源是在输入电压变动很大才用到的!
比如输入11V以下或者18V以上!

楼主:
请问 bbsniua 鹏,2SJ517还可以用哪些型号替换呢,我这里没买到,谢谢。
还有请问电阻使用0805封装的可行吗?

网友:
电阻可以用贴片的!
场效应管用POWER_MOS_P系列!
RDS(on)参数至关重要!
推荐用0.2欧以下的!这样就可以在1A情况下达到0.2V的压差!
三极管随便找个NPN三极管都可以的!比如2SC9014!
电路里的电压取样电阻可以换成同比例的阻值!其它电阻按实际的实验电路选用!

关于电源用的场效应管大概参数如下:

比如MMFT5P03HD,MMFT是厂家命名的,5是最大电流ID=5A,P是P型MOS管,03是耐压VDSS=30V!
NTD25P03L,NTD是厂家命名的,25是最大电流ID=25A,P是P型MOS管,03是耐压VDSS=30V!

看资料:
5P03的功率有3.13W,
你要用的最大功率是2.1W,
留点1W余量够用了!如果要输入更高的电压就要用更大的功率!比如18V,(18-12)*0.7=4.2W!
RDS=0.1欧也合适了!按计算得到压差在5A时是0.1V,1A不用说啦!绝对理想!

接近的也可以用吧!比如2SJ132,有20W的功率,只是RDS大了点,RDS最小是0.25欧!ID=2A够用了!

建议:

功率大于5W,导通电阻小于0.2欧,电流大于2A,耐压大于30V

有问题可以找我!晚上都在!白天睡觉的!

网友:
用这个电路吧.用户在使用12V输入时,输出能达到11.7V以上.

网友:
楼上的根本不考虑负载问题!还有你都没接过那个电路实验!
简单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当12V输入时稳压管上面的电压不会有12V的!
要注意12V的稳压管在上面串个电阻后接到12V是有电流流过的,
所以稳压管上不会是12V的!除非你的是理想稳压管!
现实是不会存在的!

就算有12V,减去三极管的BE极压差0.7V(小电流时),输出也不会有12V了!

还有!假设当前三极管的放大是100,
700mA/100=7mA,,0.007A*4.7K=32.9V,加上BE的压差,32.9V+0.7V=33.6V,
加上12V=45.6V,还没算稳压管流过的电流呢!

最低输入电压为45.6V才输出11.2V!

7mA+5mA(普通稳压管要5mA才能达到标称值)=12mA,0.012A*4.7K=56.4V,56.4+0.7=57.1V,

完全不能达到你设想和楼主要求的!

三极管损耗功率:[45.6-(12-0.7)]=34.3V,34.3V*0.7A=24.01W,
效率:(11.2V*0.7)/(45.6*0.7)=24.56% ,

建议楼上多搞点实验!
就算用仿真也好!

图1输入45.6V后输出是11.2V,图2输入12V后输出是3.25V

图中的输入电流减去输入电流等于稳压管电流!

网友:
呵呵   分析得不错   模电很强嘛
是用proteus仿真的吗

网友:
标题误导……所以一直没进来看。
如果要求不太高,俺搅得【31楼】rainyss 的方案不错,稍改动一下:
●稳压管用12.6V左右的;
●电阻改为270Ω左右的;
●三极管采用hFE≧70的;
●如怕负载电流可能为0,电压不确定,在输出处并一个数k的假负载。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
不用再想其它思路,【22楼】 bbsniua 鹏 电路已经是最简单形式,也是非常成本的方案。
再省一点,就是二极管D1可以用一适当的电阻代替,场效应管可以用一大功率PNP管代替,当然会造成稳压性能略有下降,但仍能满足使用要求。

【34楼】 holycat 仙猫
●稳压管用12.6V左右的;
--- 输入为12V时,稳压管上能得到12.6V电压吗?

●电阻改为270Ω左右的;
●三极管采用hFE≧70的;
--- 即使改为270,当最大负载700MA时,按三极管β=100来说,270电上压降为1.9V,be结压降为0.6V,输出只有9.5V.

●如怕负载电流可能为0,电压不确定,在输出处并一个数k的假负载。
--- 这个倒是没必要,FTE的漏电流极少,不致于损坏任何器件。

网友:
另一种简易方案

发现很多人一提到电压变换就用DC-DC开关电源,但也要分场合,例如不可能用开关源将5V转换为2.5V供ADC的参考电压用。

网友:
31楼的电路没有问题啊:
1、输入电压不足以使稳压管击穿时,输出=(输入-0.3V),其中的0.3V是三极管的饱和导通压降,输出电流的限制取决于前级。
2、输入电压大到能使稳压管击穿时,输出=(12V-0.6V),最大输出电流为((Vin-12)/R - Iz)*β,其中Iz为稳压管的最小击穿电流。

网友:
37L

此三极管输出电压汇总小于基极电压 想想跟随器

12V输入时 基极电压不可能是12V 除非没有基极电流

没有基极电流管子怎么能通呢

设基极电流是1MA 那4.7K的电阻压降就是4.7V 输出就是1*B的电流也就100多 电压是12-4.7=7V多

输出700 设B=100 基极电流是7 那么4.7K的电阻压降是30V! 根本不可能

网友:
可以先稳到6V
用单电源运放放大2倍到12V

输出后接到MOSET的栅极 注意是MOSET MOSET要3W以上 (3V*0.7)
MOSET压降极小又没有栅极电流

网友:
MOSET+运放 往往解决一些特殊的电源要求

三极管毕竟有局限性

网友:
我在31楼的图的确有问题,因为是临时想到的,随手就画了个图发上去了,一是没考虑基极压降,二是三极管必须加扩流.

36楼的图不错,可以做到免调试.
用下面这个图比较简单,但稳压定要差点.

这个电路"附赠"短路保护功能,当输出端电压降到0.7V以下时电路就会截止,不过保护能力有限,赠品嘛,都不怎么好.要是不喜欢,将C1去掉,R1从Q1集电极断开后改接发射极就行了.
电路还有点小问题(比如短保后需要将C1短路一下才能恢复),但已经可以工作,搞清原理后自已改改就行了.D1和C1需要在试验时确定.

补充一下,如果是做试验,D1使用11V~13V的管子都行,调节R2即可,标称电压越高,R2需设得越大,但一至性不好,做十个出来可能十个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批量,R2就得取小点.

网友:
39L

稳压管工作时有电流的 那R2本身会有压降

Q3通时 基极应该有1V多的电压

那么D1两端最多有10V多的电压

其实 就LZ这个要求来看 三极管配合稳压管的方案本身似乎就是不合适的

网友:
43L

R2的用处是消除稳压管非线性的.如果不加,输出电压可以会比预期值低很多,甚至0V

至于你说的"有压降"以及"D1两端10多伏",我认为是你计算有问题.

稳压管在低电压时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动态电阻,所以R2两端的分压用你的思路是无法计算的.

计算方法是根据稳压管最小工作电流乘以R2阻值的值等于Q3基极导通电压(约0.7V).

"稳压管最小工作"指的是,稳压管在低于一定电压时相当于一个动态电阻,例如12V的稳压管会在8~9V时即输出很小的电流.只有到达一定电流时,内阻才会突然减到很小,R2的作用就是让稳压管工作在这个电流下.适当地增大R2可以让电路工作得更稳压,减小R2则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
44L 是啊 需要R2 但加上了 也不能使稳压管工作正常

稳压管工作不正常 本身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39楼】 rainyss 的方案也可以,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

D1与Q3的be结串联后直接接到电源端两端,会有问题。当输出电压瞬间出现超出12V时,be结电流剧增,有可能损坏Q3或D1。建议在Q3基极或射极串小电阻。

启动电容C1不太合适,C1取值大小取决于负载上的滤波电容大小和负载大小,C1太小了不能启动,太大了,使Q1响应速度变慢,影响输出电压稳定。建议去掉C1,并把R1接电源输入端。

这种电路形式将导致输出电压的精度随Q3的结温变化较大,当Q3温度变化几十度时,输出电压将有零点几伏的变化。改用36楼的差分放大形式可以将这种影响减至最小。

网友:
12V电压 稳压管正常工作需要8MA电流

以串入510欧电阻计算 那么稳压管只能选8V以下的

12V电压输入 12V输出 那么输出管只能选MOSET MOSET的压降是20mV左右

LZ需要的是产品级的东西 顾客要求什么 我们就要做什么

我有图 但公司把网络上传封了 发不了

网友:
46L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电路稳定性不如你36图稳定的原因,但并不是Q3的问题,而是D1,其它元件问题并不大.

至于启动电容,纯属共享思路而加上去的,C1改接Q2的集电极情况会好点.

而接心Q3会瞬间烧坏,可以在Q3上串一个100R的电阻.

47L

你的算法不对.当电流很小时,由于R2的存在,Q3的EB结是不导通的,相当于Q3不存在.当电流继续增加时R2两端会到达0.7V,这时Q3的EB结近似于对地短路,相当于R2不存在.

网友:
【47楼】 lin3354 稳压管工作电流并不需要8ma,事实上工作电流在很大范围同变化,稳压管还是能得到相当稳定的电压,8ma只是指最佳工作点。输出管只能选MOSET?楼主说了,最低可以是11V左右,双极型晶体管也行了。

网友:
11V也可以?那用HT10XX就完事了...

网友:
刚看到11V 双极型晶体管行了 奢侈点的上个答林顿

网友:
达林顿饱和压管一般在1V以上反而不好。
再上个输出11V的方案。

网友:
请教 cowboy
LS Q1的作用是?
为什么把BE短截

网友:
图又换了? 请问这里的图是总在变化吗?

网友:
Q1作电流源用,刚才画错了

网友:
……总算有时间定下心来看一下了,36楼牛仔的电路不错,稳压管D1是不是该用6V的呢?
或者干脆用个运放代替Q2、Q3。

网友:
成本和性能比到目前还是个问题!
如果对稳压管有了解的朋友就知道了!
电压的不稳定性可以说是不爽!
三极管的价钱和场效应管的价钱差别大吗??
一个TIP42在淘宝最低是三毛一个!还不敢说是新的!
一个场效应管的价钱价格也是差不多的价!
一个TL431和一个三极管的价格也差不多!
选电路的话你要哪个???

继续说31楼的电路!

假设我要用那个电路做压差1V的稳压电路!
假设稳压管在5mA达到标称电压!
电流最大要求是0.7A!
BE假设0.7V!
假设放大能力100!
那个限流电阻的计算如下:
1-0.7=0.3V,0.3/0.012=25欧,
当输入电压是15V时的结果:

流过稳压管的电流是[(15-12)/25]-0.007=0.1113A,功率是0.12*12=1.356W,

所以稳压管选用功率必须要1.5W以上的稳压管!

网友:
无可否认20楼电路很优秀,一点小意见,R3太大,使三极管响应慢,容易引起自激。把R3去掉,D1改用1K电阻是否更好点?

网友:
R3去掉??
那TL431用什么供电???

网友:
笔误,应为R5去掉短接

网友:
不行!你接个电路试试吧!
如果去掉R5就会出现全部电流灌进B脚去了!那还用TL431干嘛??
TL431下拉电压最低是0.9V!当前电路是1-1.1V!如果去掉R5就没戏了!
那个二极管可以换成3.3K的!

网友:
20楼的电路中R2,3,4,6的阻值取的太大了,一般在10K--20K左右,就可以了.
运放和431的功能重复了,其他都很好.

网友:
取值大是为了待机省电!如果不要求省电就随便你选吧!
如果是我做那个成品的话!
我会用最小的待机电流去做!
就像我们用最少的钱做最高价值的事!
一切尽在实践!
好比一个发光管的那个限流电阻!
有人的电流取值是10mA!有人的取值是0.1mA!
大家的用途都是指示灯!
前者的刺眼!后者的柔和!
你选哪个??

网友:
阻值大,还有个缺点就是动态响应会比较差,比如开机过冲就不太好.

刺眼的发光管也可以认为是醒目,柔和的发光管也可能看不清楚,这只有根据实际的需要来使用.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2sj157的规格书,发现开启电压很低,仅1.2V,这样看来二极管改为1K不合适,现改为18K如下图,【61楼】 bbsniua 鹏
继续拍砖。

【62楼】 ppa2001 电路和20楼基本一样,加了二极管更差。

网友:
Q1换成N沟道的,R2,Q2,R5可以去掉.1点连到4点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没必要提那么高吧??用个表接到那个电阻看电压!
只要在20V输入时有0.7V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换N沟道的不能工作的!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
我的很多电源就是用这样的结构加上N沟道或者NPN做的.
不知道你仿真过没有,当然,N管的S和D与P管的S和D正好相反.

网友:
N的是一个脚接地的必须要+电才能导通!
还有TL431的一个脚也是接地!
共地的话只有P的管子能用了!

网友:
【67楼】 ywl0409 老黄牛
Q1换成N沟道的,R2,Q2,R5可以去掉.1点连到4点就可以工作了.
----这个方法只适合输入电压大于13.5V的情况 。而且R1要减少到300R。

网友:
最现实的方案就是楼上的431+运放+MOS了。NMOS也行,不过要放低端,但是这样又出现个地线处理的问题。
哎!都敲键盘写程序去了,有几个人搞模电喽!

网友:
【71楼】 bbsniua 鹏
N的是一个脚接地的必须要+电才能导通!

错,只要满足VGS>VGS(th),管子就可以开通了.

【72楼】 cowboy
----这个方法只适合输入电压大于13.5V的情况 。而且R1要减少到300R。

应该是R3吧?如果是N沟道的管子是有可能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如果换成NPN的管子,另外使用TLV431,就可以实现.

网友:
搞个出来再说!!说其他的没用!实践!最起码仿真!
说方案就要做!!
我那个电路就是凭空想的!
先想到的运放!
后来想起TL431里面也有一个运放了!

我说那个N的管子!你说要那么高的压差还有价值吗??
还不如用个三极管便宜点!
连最起码的优势都没有了还弄什么??
除非你弄电荷泵把VCC抬高!!

我把全部原理研究过了!
下面有个图自己看吧!

有点大!点击图片进去放大看!

网友:
【74楼】 ywl0409 老黄牛
应该是R3吧?如果是N沟道的管子是有可能的存在这种情况的,如果换成NPN的管子,另外使用TLV431,就可以实现.
--------------------------------------------------------------------------------------------------
说的就是R3,不知怎么了老是看错标号。不过如果换成NPN的管子,反而不能实现。

bbsniua 鹏 研究得比较透彻,我们应多点向他学习。顶这句“搞个出来再说!!说其他的没用!实践!最起码仿真!”

网友:
当你在电子报看到一个电路!手又痒了!
接上电路后一通电就心凉了!
用了两个星期才把人家的错电路改回来用!
后来才知道有仿真这一说!
现在想想就气人!
到了后来不停的研究人家的电路才摸进了电子的门口!
一看到什么什么方案的文章就开始了反感!
连个电路都没用干做纸上谈兵!

我觉得做一个电路最起码有对自己弄的电路负责!
不停的实验!
不停的改进!
给出实验参数!

老外的资料和国内的资料看过就知道了!
看过好多个中文资料文档!
除了翻译的外!
原创的连个表都没有!
更不要说什么参数资料的!
到最后还要自己接个电路实验弄数据!

网友:
完全跑题了,跑得好啊
坛子里的模电高手大过招,我等菜鸟学习了

网友:
【76楼】 cowboy
不过如果换成NPN的管子,反而不能实现。
----------------------------------------------------

实际上,用NPN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条件就是使用TLV431,另外,R3的值要小,以满足工作电流的需要.

网友:
【79楼】 ywl0409 老黄牛
不能实现的主要是因为NPN管,跟稳压管关系不大。用NPN管输出决定了做不了低压差,如果继续讨论,最好能上个图。

网友:
还在讨论呐?意犹未尽的说.NPN可以的,将极性全部反转就行了,呵呵.

网友:
前提是现在时要求低压差!
要不然搞个TL431和一个NPN管或者直接就是一个稳压管和NPN管算了!
那样还有意义吗??

用一个10毫欧的P_MOS管子可以做到0.01V压差!
你用三极管能做到吗???
0.2V都算是极限了!
还没计算它的静态耗电!
所以说做线性稳压电路还是场效应管有优势!

网友:
为什么不用LM2940呢,最高26V输入,最大电流1A,0.5V压降@1A。

网友:
看图!!用PNP管子做的0.2V的压差!

网友:
用现成IC是最简单的!我也建议!不过想玩原理还是要玩分立件的了!
别小看分立件哦!
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事!
比如压差0.01V,待机耗电10uA!不是关掉稳压的哦!
这些你找IC能找到便宜的吗??

网友:
【82楼】 bbsniua 鹏

积分:186
派别:
来自:广西-岑溪
前提是现在时要求低压差!

楼主说了11V也可以.

网友:
来一张LM2940的内部电路!
分析了一下原来和我上面的那个PNP的电路方案不谋而合!

网友:
成本差不多了!
IC一个一块半左右!
分立件组合也是1块半左右!

IC的优势是简单!
分立件的优势是性能可调!

看着办吧!

网友:
LM2940成本确实有点高,看产品本身价值了。分立件也不错,就是比较占地方。
有人说用HT10xx,HT10xx有Vin>12V,Io>0.7A,Vdo<0.5V的型号吗?台系是便宜,但不是万能的。

网友:
LM2940一块半拿不到吧,NS出货都要0.73USD/1ku,除非国产山寨货。
如果空间允许,还是分立件吧,IC成本太高了,唯一优点就是简单可靠。

网友:
IC发热时还是不怎么好的!
我一般把功率管和稳压电路分开!

所以分立件的性能远比IC好的!

网友:
来个最低成本的!
看看这个性能如何???
压差0.2V以下!
前两个NPN管随便选小功率的管子!
输出管用大于1A,大于20V,
功率自己看着办!

我的参考如下:
最低电压12.2V!
最高电压是15V!
15-12=3V,3*0.7=2.1W,所以选用4W以上输出用PNP管(留点余量)!
输出12V!稳压管选11.4V(这个稳压管加0.6V就是输出电压)!
功率可以用超小的贴片稳压管!

稳压管用11V!设定输出为11.6V!

网友:
11V输入压降是0.1V!稳压管用11V!设定输出为11.6V!

网友:
15V输入时!电压变化的也不是很离谱!勉强可以接受!
最终成本是:

下面是用淘宝的最低批发价来算的!

TIP42C*1=0.3
2N5551*2=0.02
0805贴片电阻*1=0.01
稳压管*0.01

总0.34块一个!

不用五毛哦!

嘿嘿!跟我搞成本!
我都是穷人一个!

管子建议用别的贴片做!那样可以把体积也缩到最小!

C脚的焊锡面预留多点铜皮用来散热!最好加散热片!
没办法的话可以用铜皮加焊锡!稳压管要远离一点发热的管子!
别忘了在输入输出加滤波电容哦!!!

网友:
36楼的老兄!
我也给你去一个电阻!!
看图!

压差也是0.2V左右!
R6是假负载!测试用的!
这两个三极管组成的是一个简易运放!
思路确实不错!
可惜稳压管在电流改变时电压也会跟着变一点的!
所以导致性能不是很理想!
不过对于一般要求足够了!

建议有什么好电路想法就用仿真器试试效果!
能弄到论坛讨论最好!

网友:
93楼图已经在40~50楼讨论过.什么时候"!"变成通用标点符号了?

楼主:
哈,好热闹,好好,继续学习

网友:
【80楼】 cowboy

跟据LZ的要求,最低可以输出11V的电压.这样,就有1V的压差.用431+NPN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压差的.这是我从前做出来的结果.
当然, bbsniua 鹏加个驱动管,能够做到0.2V的压差,那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既然然讨论得这么痛快,就继续吧。

【92楼】 bbsniua 鹏
来个最低成本的!
看看这个性能如何???
---------------------------
这个电路和【42楼】 rainyss  提出的电路形式上是一致的,为方便讨论,我把这两个电路移下来对比。

    容易看出,右图比左图省了两个电阻。至于电容C1,前面讨论过不合适,在此就不再讨论,视C1为不存在。
    两个电路的共同优点是结构简洁,成本低,都符合低d压差。稳压性能也不错,输出电压几乎仅取决于[稳压管的压降+Vbe的压降]。
    两个电路的共同缺点是当负载出现过压时,电路存在危险因素。
    具体来说,比如正常输出为12V时,如果负载包含储能元件,那么这些储能元件有可能对电源放电导致稳压后电压高于12V,检测三极管的be结和稳压管将承受很大的电流,甚至损坏。
    另外,即使负载不含储能元件,或虽有储能元件但不对电源放电,输出电压仍有可能高于12V,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现象呢?负载急剧变化将会导致这种情况。不难看出,两个电路都是通过电压负反馈来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当负载由大电流突然变为小电流时,调整管的导通程度理应该立即减弱,但调整管电流的减少是通过前两级三极管的反馈得以实现,由于存于传输延时问题,调整管并不能立刻调整至适当电流,从而导致输出电压出现短暂的过冲,也就造成稳压管和be结承受冲击电流。如果负载的突变是不断的,持继的,将会对电路造成一定的威胁。
    当然,负载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可以减弱这种影响,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检测三极管的b极串联一个小电阻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串联电阻后,又将造成输出电压稳定性下降,不过只要电阻值选取适当,这种影响可以很小。权衡利弊,这个电阻还是不要省。

    另外一个缺点,两个电路的输出电压取决于[稳压管的压降+Vbe的压降],由于Vbe的压降受温度影响较大(稳压管的压降影响相对较小)。当环境温度变化时,输出电压也将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再来对比两个电路的不同之处。右图比左图少了两个电阻。一个是稳压管的偏置电阻(左图中的R2),另一个是限流电阻(左图中的R3)。现在对这两个电阻的作用分别来分析。稳压管的偏置电阻决定了稳压管的工作点,当存在R2时,稳压管工作在10MA左右的良好的工作状态,此时动态内阻小,电压稳定性好。若取消这个电阻(如右图),由稳压管工作在微小电流状态(仅10UA左右),动态内阻较大,稳压性能稍差。由此可见,这个电阻不省为好。
    另一个限流电阻,说白了就是限流作用,取消这个电阻将存在隐患。看右图,当输入电压较低(如11V),调整管通过反馈将完全饱和导通,输出电压将在10.8V左右。这时稳压管将载止,Q3也截止,R2的电流全部流进Q2的be结,约1MA,若Q2的hfe为100,则集电极电流将高至100MA,电Uce约10V,Q2的功耗达1W,时间稍长就损坏。由此可见,这个限流电阻也不能省掉。

网友:
【98楼】 ywl0409 老黄牛 为求痛快与你讨论到底。估计你心目中的电路是下图的形式。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为何行不通。
先来确定电阻R3的取值。楼主要求满载700MA,设Q2的hfe为100,则基极电流要不少于7MA。当输入12V时,为确保满载情况下仍能输出11V稳定电压,R3上的电流不应少于7MA。算算此时R3上的压降 VR3 = Vin-Vout- Vbe = 12-11-0.7 = 0.3V,所以电阻取值应为 0.3V/7MA=42.8R。
    再看看输入15V,空载时的情况。空载时,调整管几乎完全截止,基极电流几乎为0,这时全部电流经R3进入TL431。由于设定输出电压为11V,因而TL431总是把三极管的基极电压调整至11.7V,现在再算算电阻R3上的电压 VR3 = 15-11.7 = 3.3V,则R3的电流为 3.3/42.8=77MA,77MA电流同时也流经TL431,现算算TL431的耗散功率,P = 11.7V * 77MA = 0.9W,TL431能承受0.9W的功率吗?很明显是不行。
    R3的取值是关键,R3过大,则不能保证低压输入时满载的电流需求,R3过小,不能保证TL431的功率耗散。因而你的电路在此不适用。至于你以前实际能成功使用,是因为条件限制不同,可能是对压差要求不高(如2V以上),或者满载电流没那么大,又或者输入电压变化幅度没那么大。

网友:
再来讨论一下【95楼】 bbsniua 鹏 给我省了一个电阻的电路。
    对比两个电路的异同,后者省掉了电阻R4。这个R4的有何作用?它是差分电路输出的一端的负载电阻,这个电阻起到平衡差分电路两边电流的作用。我们知道,差分放大器能消除温度引起Vbe变化,hfe变化带来的影响,前提条件是两个差分管的工作点必段相同或接近,否则不能进行有效的补偿。先分析前者电路,两差分管的工作电流由稳压管电压和R5决定,由图中参数可知,R5电流(即两差分管射极电流总和)约 (6.2-0.6)/330 = 17MA左右。当两管平衡时,每管得8.5MA。Q1的射极电流8.5MA分两路,一路经R4,另一路经Q3的be结。由于R4与Q3的Vbe并联,两端电压固定0.7V左右,因而R4上的电流是7MA,Q3的be结电流为1.5MA,若Q3的hfe为100,那么负载电流将是150MA。反推过来,就是当负载电流为150MA时,两差分管达到平衡状态,这时的温度特征最好,温漂最少。当负载电流偏离150MA时,温漂将有所增大。
    再来看看后者电路,由于取消了电阻R4,将导致Q1集电极电流全部流经Q3的be结。从空载到满载(0~700MA),Q3的基极电流是0~7MA(即Q1集电极电流)之间,由此可见,不管负载轻重,Q1与Q2都没法达到平衡状态,总是向一边偏,因而也影响了温度补偿效果。
    这就是R4起到的作用,当然,在楼主的这种应用场合,可以不考虑温漂带来的影响,但毕竟一个电阻值不了多少钱,加一个也无妨。

网友:
【84楼】 bbsniua 鹏 电路存在一个问题:当输入为15V,输出空载时,不能稳压,输出将接近15V.

网友:
是不是复杂了点?电脑机箱里接出来的12v不行吗?

网友:
楼上的很幽默哈

网友:
先前不是有人说要把场效应管换成三极管的吗??
后来我换了实验时没试过把负载去掉,所以导致电路问题没发现!
还有另一个不是说要省吗??
我就省给他看!
实际上性能和成本一直以来都是成反比的!
看你追求什么!

关于“!”是因为好打所以就顺手按的!
用得顺手就用!
电子设计也是!

网友:
修正我在84楼的电路图!
电路在12.2-20V都可以通过!
欢迎试验!

谢谢【102楼】 cowboy 的指出!

网友:
打两个问号也是顺手?

网友:
不给符号????????????????????????????????????????????????????

再来个表情

网友:
继续上图.有人对这图感兴趣没?开关式低压差降压.压差不大的时候这图效率还算比较高.
D2和R5其实可以省掉.

网友:
等下测试一下!

网友:
【109楼】 rainyss 的电路哪里弄来的呀?电路中没有感性元件,注定效率不会高。象这电路,能做到50%的效率已经相当不错了。用电容作储能器件进行电压变换,只适用于微小功率并且对转换效率不用要求的场合才适用(毫瓦级别)。功率稍高,电容和开关器件均发热,并且电磁干扰将非常严重。典型应用:LCD的正偏压升压或负偏压转换电路;MAX232中的正负倍压发生器。

网友:
建议坛主给条裤子!!!
受益非浅!!

网友:
【111楼】 cowboy

积分:557
派别:
来自:
【109楼】 rainyss 的电路哪里弄来的呀?电路中没有感性元件,注定效率不会高。象这电路,能做到50%的效率已经相当不错了。用电容作储能器件进行电压变换,只适用于微小功率并且对转换效率不用要求的场合才适用(毫瓦级别)。功率稍高,电容和开关器件均发热,并且电磁干扰将非常严重。典型应用:LCD的正偏压升压或负偏压转换电路;MAX232中的正负倍压发生器。

嗯,这图就是给大家玩玩的,是我临时用一个电感升压电路改出来的.
发上来的目的就是给大家讨论的,我看到有些冷场了.

可以讨论下如何提高电路的效率.例如在C1上串个小电感.

网友:
休息了……总算能定下心来浏览。
牛仔在99、100、101楼的分析功力深厚,读后受益匪浅。

网友:
仙猫很谦虚的哈,你的单片机了得.
我还真没留意cowboy==牛仔,哈哈.受些启发分析了一下你的名字holycat就该叫"圣猫"才对

网友:
讨论的太精彩了,MARK.

网友:
直接取电脑机箱里的12v电不行吗?

网友:
最高输入才15V就算用线性稳压也有80%的效率了!
用开关电源80%以上的成本就有点高了!
就算有便宜的高效率开关电源!
纹波的问题想想我都不会用开关电源!
109楼的电路我试过了!
振荡的是一个三角波!
驱动两个三极管来对电容充放电!

三角波啊!
注定效率不会很高!
要是换成用CMOS的门IC振荡出来方波驱动效率会高一点!

关于电路就没戏了!

我试了好几个都是出现严重错误!

原因是充放电都是瞬态!

按理论推测是完全可以的!
有空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电容充放电,三角波的效率比方波高.那电路的效率肯定是不高的.就是讨论一下如何提升效率.用纯碱电感就不用谈了,早试过过了,只讨论用电容加电阻及小电感的情况.

网友:
只要理解电容电荷转移过程是耗能,就知道用电容作DC-DC变换是不可能高效.
AC-DC的情况却不同,可以做到很高效,因为交流电压是渐变而不是突变.

网友(2009-07-13):
楼上的都好麻烦,LZ说了用户只会用12和15V,用一个继电器+电阻接在输入端,调整电阻值,使其在15V时吸合

网友:
真是开眼界了。原来模电蛮有趣味的。问一下,那个软件是proteus吗,我的proteus怎么没有电压表,电流表?

楼上继电器方案不错哦,跟他们的成本相比,还是高了点。一个继电器得要三四块了。

网友:
【126楼】 wochai 的还不行,还得改进,继电器的触点有可能停在空中。

干脆省了那个继电器,换成两个电源接头一个专门接12V,另一个专门接15V,然后15V的接7812.

网友:
使用DC-DC只最好的选择,有的DC-DC可以达到100%的PWM,所以即使12V输入也没有问题。

网友(2010-06-13):
这个老帖挖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