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关于VB中,文本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9-04-11):
在VB中,我想把0x00到0xFF之间的数据放入文本文件中,也可以用别的格式。再放入SD卡中,用WinHex软件打开SD卡中的文件时,就能按00到FF的格式显示出来。
即把0x00到0xFF之间的数据按一个字节放入文本文件中,应该怎么处理。如果我直接放进去0x00它会当成4字节数据,请教高手了,先谢谢!

网友:
你按照二进制格式打开文件,然后存储。或者你把每个数调用chr()函数转化为字符后再存储。

网友:
Dim BMP(255) As Byte
fBMP = FreeFile
Open strFileName For Binary As #fBMP
Put #fBMP, , BMP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