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全局变量num在main()里初始化为2,timer定时器 每来一次中断,变量num加1,为何通

楼主(2009-04-11):
全局变量num在main()里初始化为2,timer定时器 每来一次中断,变量num加1,为何通过串口送出的数据,只有 2  3 而不能 随着定时器 中断次数的增加而不停的增加?

main.h 里如下定义
extern uchar num;

main.c里如下写的程序
uchar num;
void main(void)
{
  num = 2;

  while(1)
  {
        delay_Xs(50);
      WDR();
   }

}

timer.c如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_TCCR1A: 7
void Int_TCCR1A(void)
{
        num ++;
        SendData[8]=num;
        send_data(num);

}
usart.c如下:
void send_data(uchar data)
{

  while( !( UCSRA & (1<<UDRE)) ) ;
  UDR=data;
  delay_nus(1000);
}

网友:
用"volatile uchar num;"方法来定义,看看结果怎样?

网友:
凡是中断里面调用过的变量都应该加上volatile。
num, SendData,data 。。。。。
另外send_data函数中不要调用延时函数。因为send_data还在中断里面。

网友:
凡是中断里面调用过的变量都应该加上volatile。

对volatile用法的误解。

楼主:
to  大家
加上volatile
还是不行啊?

楼主:
是main()函数中的这 一句
WDTCR |= ((1 << WDTOE) | (1 << WDE));        /*启动时序*/
WDTCR = ((1<< WDE) | (1 << WDP2) | (1 <<WDP1));        /*设定周期为1S*/
造成的,但原因是什么?
但这句 只是 初始化 看门狗,我已经在 while(1)里 将 WDR()这句 注释掉了啊?
main()
{

WDTCR |= ((1 << WDTOE) | (1 << WDE));        /*启动时序*/
WDTCR = ((1<< WDE) | (1 << WDP2) | (1 <<WDP1));        /*设定周期为1S*/

   while(1)
  {
     delay();
     //WDR();
   }
}

看门狗  还没学太明白,请大家指点 ,是不是 看门狗定时器 哪里设定不对?

现在 明确的是 不是 volatile的事,但在avr单片机上  volatile 应该使用 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2012-11-26):
楼主为什么非要在中断里完成nu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