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上位机问题求救

楼主(2009-04-11):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Output = Trim(Text1.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Settings = "19200,n,8,1"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本人刚学VB 代码如上,每次发送的时候单片机能接受数据 但是每次接受的都不正常,下位机的程序是对的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过 可以正常工作 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怎么个不正常?

楼主:
就是接收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
二楼说的也试过

楼主:
比如我把发送过来的数据赋给P2口 P2接的是8个LED 共阳的

楼主:
是不是发送之前还要把数据转换成二进制 再发出去

楼主:
各位大虾,在线等答案,帮帮忙 弄很久 才上来问的

网友:
首先看你下位机要的是ascii还是hex,然后用虚拟串口看看你vb程序发的是什么?
举例:
Public Function Rs232_send()
Dim tmp_b(1) As Byte
tmp_b(0) = 1
tmp_b(1) = 200
'MainWindows.Text1.Text = Hex$(CRCValue)
MainWindows.MSComm1.Output = Chr(&H7E)
MainWindows.MSComm1.Output = tmp_b
End Function
那么串口发的会是7e 01 c8

楼主:
下位机接受的就是HEX 不过你上面的有点看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先谢谢你

网友:
假定你要发送的是7e 01 c8
可以这样实现MSComm1.Output = Chr(&H7E) &Chr(&H01)&Chr(&Hc8)
如果要发送text控件里面的内容则是
MSComm1.Output = Text1.Text
Text1是“7e 01 c8”则输出的是“7e 01 c8”而不是hex了

楼主:
上面的行了 , 那我如何讲 text1里面的发出去呢?最后一个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
随便写的,参考一下吧,把text1里的内容以hex的形式输出到MSComm1,如text1键入“12 3e”(不包括引号,每个hex间隔一个空格),则输出12 3e,不规则的输入可能会出错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On Local Error GoTo ErrH
    Dim oStr As String
    Dim Buf(255) As Byte
    oStr = Text1.Text
    If Trim(oStr) = "" Then
        MsgBox "输入为空"
        Exit Sub
    End If

    Dim TheLen As Integer   '字符串长度
    TheLen = Len(oStr)
    oStr = oStr & " "

    Dim i As Integer, Piece As String, j As Integer
    j = 0
    i = 1
    While i <= TheLen
        Piece = Mid(oStr, i, 1)
        If IsNumeric("&H" & Piece) Then     '检测到数字
            If i + 1 <= TheLen And IsNumeric("&H" & Mid(oStr, i + 1, 1)) Then '后面一个也是数字
                Buf(j) = CByte("&H" & Mid(oStr, i, 2))
                j = j + 1
                i = i + 2
            Else
                Buf(j) = CByte("&H" & Mid(oStr, i, 1))
                j = j + 1
                i = i + 1
            End If
        Else
            i = i + 1
        End If
    Wend

    '生成完毕,
    If j = 0 Then
        MsgBox "你输入的字符串中没有数字"
        Exit Sub
    End If

    Dim Arr() As Byte
    ReDim Arr(j - 1)
    For i = 0 To j - 1
        Arr(i) = Buf(i)
    Next

    MSComm1.Output = Arr 'outbte(0) '...发送数据
    Exit Sub
ErrH:
    MsgBox Err.Description
End Sub

楼主:
谢谢 ,有几个函数 不明白 我自己会慢慢解决 非常感谢

楼主:
MSComm1.Output = Arr 'outbte(0) '...发送数据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其他都明白了 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MSComm1.Output = Arr表示把Arr数组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楼主:
整了一天也没整出来,确实有点笨 能不能写个最简单的 比如我在text里输入00或者aa 按一下按键 以十六进制发送出去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一下

楼主: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c As Integer
    Dim a As String
    Dim b As Integer
    c = Trim(Text1.Text)
    b = c
    a = Chr(b)
    MSComm1.Output = a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19200,n,8,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楼主:
这是我写的,但是数据发送大的时候就出错 比如发送00 01 02 04什么的就能正确接受 但是发送FF AA什么就出错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mid_data As Single
Dim temp_str(2) As Byte
Dim buffer As Variant
If sw Then
    If (Text3.Text = "" And Text4.Text = "") Or (Text3.Text <> "" And Text4.Text = "") Then
        ret = MsgBox("请先输入测试数据", 64, "出错了")
        Text4.SetFocus
    Else
        mid_data = ((Str(Text4.Text)) / 99) * 255   '流量数值转换
        temp_str(0) = CByte(mid_data)    'F  发送的时候先发送数组下标小的那个
        temp_str(1) = CByte(&H22)
        temp_str(2) = CByte(temp_str(0)) Xor CByte(temp_str(1))
        '"&h" & hex(str(60))    连接生成十六进制格式
        S_DATA_X = Str(Text4.Text)
        buffer = temp_str      '经chr转换后的数据已经是字符代表的 Ascii码值,如97就是代表 a
        MSComm1.Output = buffer
    End If
Else
    ret = MsgBox("请先打开串口", 64, "出错了")
End If
End Sub

这个是我的一个 sub,也是将text文本中的数据发送出去,前面是判断文本中是否空,后面 else是发送前处理
发送的数据结构有三个 byte,数据+类型+异或校验,像你这样就发一个就够了,不用定义临时数组
应该看的懂吧,已经有注释了

网友(2009-06-24):
楼主能否加我QQ互相学习下  请教下你 谢谢

网友(2009-07-28):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就是串口编写的程序发出去的数据你下位机接受的是十六进制的,还是ASCII码,建议可以用数组的方式来制作,就像21楼中的做法,不过还是要自己多谢谢程序,这样才能提升得快点,这个是我的一些学习经验!

欢迎大家到【爱伙工作室】交流学习!

网友(2011-08-05):
记号下 学

网友(2011-10-15):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发到上位机的不正常,楼主解决可没有?可否公开源程序呢???多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