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软驱上无刷电机驱动资料

楼主(2009-04-11):
前两天拆了个旧软驱,上面用的是BA6992FS芯片驱动无刷电机,这款芯片太古老了,找了一下午也没什么线索。从这个芯片引出了4根线控制,板子上标记了IXP、DMO、1M、RPM。RPM我推测是测速用的,前面几根线搞不清楚,片子通电后,可能是受到干扰,几根控制线浮空,电机偶尔会转,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个芯片的驱动方法,或者根据那个标记提供点驱动的思路……

网友(2009-05-14):
我前几天拆的也是这个芯片,找了好半天找不到任何资料
试了一段时间,这样接可以转起来:
1、16、19脚接地,20接5V

网友(2009-08-10):
我拆的这个软驱的芯片型号是mcl039,不知道如何驱动!!